[其他] 需要4K页和8K页的MLC颗粒做U盘,求推荐

楼主(2021-12-05):
最近手边玩意多,对比发现目前需要两个U盘做测试,颗粒的页大小需要4K和8K的各一个,要求为MLC,支持Toggle DDR,单个NAND总容量在64G就行了,目前主流的大容量颗粒好像都是16K甚至32K页,U盘根本用不上这些……
写穿的洋垃圾和黑片拉码二磨之类的就不用了,谢谢大家。

另:FlashMaster如果能增加按照需求找颗粒的功能就好了,白瞎了离线版那么大的数据库

网友A:
以前的颗粒貌似都是4K,8K的,不过没那么大容量,随便找个主控的内存支持列表吧,里面一般都有标块大小的

网友B:
4K单颗64GB,这要求是否高得有点离谱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的颗粒貌似都是4K,8K的,不过没那么大容量,随便找个主控的内存支持列表吧,里面一般都有标块大小的 ...

哎,主要现在的数据库都很分散,找个支持列表还要特地去找对应的颗粒表,而且这个列表还经常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4K单颗64GB,这要求是否高得有点离谱

8K也行啊,之前镁光的颗粒我见过几个,无奈卖的盘里也有过8K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8K也行啊,之前镁光的颗粒我见过几个,无奈卖的盘里也有过8K的

看看三星LGA52那些老F(35nm之类的)我记得K9PFG08U5M这种老F是8K的

网友D:
第一次见对颗粒page大小有要求的。

话说颗粒的page大小,对操作系统应该是不可见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三星LGA52那些老F(35nm之类的)我记得K9PFG08U5M这种老F是8K的

看了一眼确实是8K页,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第一次见对颗粒page大小有要求的。

话说颗粒的page大小,对操作系统应该是不可见的吧? ...

颗粒的PAGE对于系统来说基本是不存在的概念,因为必须通过U盘主控管理,但是你朝里面读写的时候页的大小就直接跟数据传输挂钩,我遇到过IS903配合8K页的颗粒的时候4K到30MB/S的,但是这样的颗粒好像绝种了,可惜我那个送掉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哎,主要现在的数据库都很分散,找个支持列表还要特地去找对应的颗粒表,而且这个列表还经常换 ...

你只是找合适的颗粒而已,表不用很全的吧,有了就行了啊

网友E:
我觉得可以去回收站碰碰运气,什么老的MP3/MP4什么的,这种老闪存应该有不少,感觉64G应该碰不到,一般老货都是1G到8G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颗粒的PAGE对于系统来说基本是不存在的概念,因为必须通过U盘主控管理,但是你朝里面读写的时候页的大小 ...

你无非就是想找个读写速度和4k速度比较快的盘呗?这个需求很好满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只是找合适的颗粒而已,表不用很全的吧,有了就行了啊

前面六楼提到的那个颗粒已经MARK了,回头找人定做去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可以去回收站碰碰运气,什么老的MP3/MP4什么的,这种老闪存应该有不少,感觉64G应该碰不到,一般老货 ...

哈哈前面六楼提到的K9PFG08U5M双贴64G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无非就是想找个读写速度和4k速度比较快的盘呗?这个需求很好满足啊

不好意思老哥,我要的不是4K而是比较特殊的低延迟颗粒,以前的颗粒PAGE很小,每个PAGE读写的时候延迟都特别低,适合用来做DUMP之类对速度比较敏感的操作,以前没怎么注意到感觉无所谓,最近突然有这个需求想去找以前的U盘的时候才想起来送人了,所以不得不再做几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老哥,我要的不是4K而是比较特殊的低延迟颗粒,以前的颗粒PAGE很小,每个PAGE读写的时候延迟都特 ...

騒嘎

网友:
引用 楼主:
颗粒的PAGE对于系统来说基本是不存在的概念,因为必须通过U盘主控管理,但是你朝里面读写的时候页的大小 ...

4K???我的天,哪天我找到两个我也做一个盘子耍

网友:
4k page可以找im的32nm制程,8k找im的25nm制程,slc和mlc都有
东芝的话32nm和24nm也有,不过都是8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