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康佳LED46S6IAW电视不断重启

楼主(2021-12-05):
近几天看电视,有次开机后几分钟就进入重启,重启后能看见康佳电视字样,其过程指示灯也会变,每次刚开机能出图像,重启时只能进入到康佳字样,好像有逐近缩短开机时间趋势,望大神指教

网友:
先系统恢复出厂设置或升级到最新看看

网友:
电源板后级输出电容鼓包。直接更换即可

网友:
搞电源板上的电容和虚焊的地方

网友:
多年前,我的康佳电视没过质保就开始不定时的重启,售后来看看把软件升升级,说没毛病。过了些天质保结束后重启越来越频繁,在网上找到专修康佳的群主,说是康佳通病。电视总有滋滋声,而且在重启的关机一瞬间滋滋声忽然变大。后来,自己拆机几次,把电源的两个1uf滤波电容换成2uf的,居然好了,也没滋滋声了,再也不重启了。原来电容是cbb22.1uf。

网友:
刷新电视机内置固件

网友:
打开外壳看一下屏的条码,去万能的淘宝买对应型号的刷机包重新刷机

楼主:
我不会恢复系同出厂蛇值。电源板和主板是一体的,慢慢摸。我也有点怀疑电容和虚汗。我不会刷固件。配屏条码看不清,不然我找在淘宝买主板来试试了。对于以上各位的回复。我不知如何处置,还请班组代劳。    我还是那些年修显像管电视,没修过液晶的。打算大概查查,修不了就换新。

网友:
拍个主板和高压端主控型号看一下,前两天刚修一台康佳led42,主控6755保护很多,稍微有电阻变值就保护重启或者不启动。

楼主:
图片是要先穿在一个网里,再传链接?我整不好,我中午看看IC给你说,行不先谢谢啊!

楼主:
电视今早上又开机后,听见康佳电视声音后又重启,我就关机,测量了一下电源线含开关阻值,又把有些大个头电容轻轻按着摇了一下,然后开机,个多小时都没重启,后认为关机出门,中午有开机,也正常,又是个多小时,看来应是虚焊,但不知好久再出现。到底是哪里也不知道。
在这次试的过程有个环境不知有否影响:该电视有半月前,就已重壁挂取下放在桌子上屏朝下平放,屏下是空着的(担心屏被碰坏)。刚取下时,我也担心虚汗,而把有的元件按压过,无效。就一直这样放着没弄他,不知会否因重力产生了形变加一按压就暂时好了。

楼主:
看把奖励分数蓝色忧郁行不,如何给我不会,请帮帮我。谢谢!

网友:
电容和虚焊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