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亿用养生壶;献身移植个加热盘(800W 64Ω) ,完美替换复活了~

楼主(2021-12-05):
上次别人的养生壶加热盘断路了,没错,很少坏也坏了!
加热器没有干烧、没有外伤、也没有明显锈蚀、变形。
找到一个旧壶,同样800W 测量是好的,换上即可。 当然高度有些不一致,费点儿劲,换上短螺丝,完美复活~~

网友:
64.7ohm ?

网友:
这也能活了,历害

网友:
原来是靠硅胶圈密封的

网友:
那个白色的粉末应该是氧化镁

网友:
这都有备件的

网友:
假设旗型端子坏了,我可能会普通端子代替,压线钳表示太玩不起

网友:
竟然嫁接上去了!

网友:
厉害,竟然能拆掉玻璃的加热盘,真是后生可畏

网友:
这技朮,又和新的一样了。

网友:
没看懂,玻璃壶体和加热底盘之间是怎么固定的?

网友A:
碰到过加热盘坏的 但那跟底座是一体的 你这怎么分开的

网友:
这种壶坏的多半是玻璃壶体。这都能完美嫁接,厉害了

网友B:
我家那个金灶之前也有这个毛病,不过还在保修期,发回来的壶还是原来的,但能用了,估计也是换了一个新的加热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家那个金灶之前也有这个毛病,不过还在保修期,发回来的壶还是原来的,但能用了,估计也是换了一个新的加 ...

熱心會員  实际坏加热器的很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碰到过加热盘坏的 但那跟底座是一体的 你这怎么分开的

拆底座,打开你就明白了~~

网友:
买了一个放单位了。每天大枣,柠檬走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