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顺着导线走,而不是走最近的接触点

楼主(2021-12-05):
孩子上学用的 滑动变阻器,应该是镍铬合金丝绕成,没有清漆。任意点都能测量。
为什么电流顺着导线走,而不是走最近的接触点,因为电阻丝紧紧绕在一起,接触紧密。
不理解,望解惑

为什么 电流不直走?

这套东西,可玩性高。最好在小学就玩,现在课业繁重,时间不多,也为论坛培养接班人

网友:
电流走电阻最小的地方。
不知道具体的电路什么样,如果将一根导线并在电阻的两边,肯定是导线上的电流大于电阻上的电流。

网友:
你小看两圈电阻丝之间的电阻了

网友:
导线间不通,只有外露的地方是经过处理的,才导通。

网友:
你可以做一个破坏性试验,在电阻丝中间断开,再测一下断点两侧的电阻值,绝对不是你想象的,两圈电阻丝挨上就没电阻了

网友:
这个滑动可变电阻器,一圈圈的电阻线看似是紧密排绕的,其实每一圈都有间隙的。电流在导体中流过,并不是直线方向运动,基本上沿着电阻最小的路径流动,如果你理解并联电阻的的原理,应该知道,每一只电阻都有电流流过,电阻小的电流就大,电阻大电流就小,只要存在电位差(电压),就会有电流流过。

网友:
电阻丝外面有绝缘层,只有接触那一点点刮开了。

网友:
漆包线来的,绕好后再挂科外层的漆皮

网友:
漆包线绕制,外表面打磨去漆

网友:
以前的教学可变电阻器大多是漆包线(实际是漆包电阻线),两侧滑片的地方刮掉油漆的。
你这个,看你描述就是裸芯线,但是这个不妨碍这是一个正常的滑动变阻器。不知你有没有理解我这句话。就算这个绕线是裸漏的、紧挨着的,但是只要有一定电阻率,你把这个绕线组看成一个整体的圆筒,这套东西它也是一个可调电阻。

网友:
估计两圈挨着的地方是经过绝缘处理的吧,小时候我也有过这样的疑惑,因为我们也做过物理实验

网友:
两和种可能 ,常见的也就是以前实验室的,漆包线绕好后刮开触点那一排的漆,另一种就是匝间接触电阻远大于一匝的导体电阻。儿童实验可能是采用第二种,因为不用太严谨,但在实验室肯定是采用第一种的,因为实验室对数值的准确性有一定的要求。

网友:
拆开看看就知道了,有空隙的,而且一般是有胶或者啥固定的

网友:
水顺着管子走  当然管子材质不一样流速流量就不一样

网友:
导线间毕竟的线接触,导线本身的截面积相对较大

网友:
是走电阻最低的地方不是最近的地方

网友:
估计上初中的时候和我一样  ,忙着打台球和游戏机了

网友:
从5.8欧阻值时2表笔间距离来看,可以断定相邻电阻丝间是绝缘的,只是可接触的外侧面裸露,如果全裸电阻丝并排密绕不可能有这么大电阻值。
还有密绕线圈间若全裸接触,那电阻器的阻值会随裸线表面的氧化而变化(除了黄金,就算电阻丝这种不锈钢也会氧化导致接触电阻变化),时间越久阻值变化越大,这对于电阻器来说是不恰当的。
楼主可以拆开电阻线验证一下便见分晓。

网友:
楼主需要学习一下基础知识

网友:
只有滑动接触的那一部分是没有绝缘漆的,其余部分一定是有绝缘漆的。
小时候玩过,后来就成了论坛的学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