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自制简易太阳能mppt控制板

楼主(2021-12-05):
   闲鱼买了10块共享单车拆下来的太阳能板。有20多的也有4-50的,看评论想着一分钱一分货买了47块包邮的,到手有12块外观还挺新的,卖家送多了两块太阳能板,每块都有600ma左右,有两三块电流还大点,不同外观的。
    在宿舍阳台防盗网挂了两三块玩一下,连续一个星期宿舍没用过充电器了,用太阳能充满充电宝再充手机。
   3块太阳能板并联电流可以达到1.2-1.4a,3块串联直接用lm2596模块降压5v电流最大0.5a左右,电压也从18v左右掉到5v,没有mppt控制模块太阳能板电压都给拉低了,降压模块还是mp1484en同步降压模块效率高点,lm2596模块效率在80左右,mp1484模块在90-95左右,本来3块太阳能板并联是1484降压的效率高,mppt控制板最好了直接上然后1484ic挂了,说明书写23v电压最高,实际测量太阳能板空载电压20v左右,太阳能板随便带的负载电压都在18v左右,准备淘宝再淘10个mp1484en的ic回来玩,随便烧。
   早上宿舍阳台没阳光,太阳能板空载电压都有18-20v,加了mppt控制模块可以稳压太阳能板的电压不让后面负载给拉低电压,不管有没有阳光mppt控制太阳能板电压都稳定在设置的16v电压左右,这个电压是没阳光mppt控制板从18v调整到最近电压效率是最高的,等中午12点左右才有阳光照到太阳能板再调整一下看看16v是不是太阳能板最高效率,阴天平均每块太阳能板电压在5.3v效率最高。早上mppt模块不启动控制,太阳能板电压直接在18v掉到4.5v左右,电流表电流都没有。mppt控制模块作用还是有一点的。
   自己淘宝看一下mppt模块介绍和板的布局然后自己就画了个图,大家看下有没有要改善一下的地方。嘉立创打了几次免费的板,给他打打广告了,你们不要学我拼板打0.8mm厚的板回来自己切割的。
   20楼哪里有超简洁的带mppt功能的改版。

楼主:
11点太阳能板电压还是稳定在16v左右,充电电流慢慢上来了,等下12点有阳光再看下电流电压。我感觉我的20000mah的充电宝容量不足,这么快就39%了,刚开始还是21%左右几十ma电流一直充电的。

楼主:
冬天搞电子的最好买对静电鞋来穿,不然静电分分钟把元器件给报废了。还记得未买静电鞋回来的时候新买回来的mp1484en同步降压模块,焊好线直接用不了,不知道是不是静电激坏了模块。穿静电鞋起床和脱毛衣之后摸铁门把手都不被电了,不然早上起床摸铁门那酸爽就不要提了。

楼主:
有太阳后测试的结果,左图粗调的,右图换上精密电阻调的,结论是有太阳和阴天测出来的mppt效率最高的电压是一样的,这太阳能板最高效率设置在16.4v,你们看图对比。

楼主:
lm2596效率不是很高,有空再找个同步降压模块,mp1484en耐压不行。1484的效率如图,1-2a电流效率更高,这测出来的是几百ma
电流的效率

网友A:
2596效率好像只有六七十

楼主:
引用 网友A:
2596效率好像只有六七十

实际没有测试过,现在1.2a电流板子有点发热,有空肯定换掉降压模块的

网友B:
我前年买的单车板,3串在大太阳时空载电压高达28V。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前年买的单车板,3串在大太阳时空载电压高达28V。

看来模块的耐压要30v左右才行

楼主:
又做了一个输出设置电压12.7v的模块加上mppt控制模块,模块输出串接一个二极管防止电流反灌,这次用的模块不用限流的模块,由于不是大功率太阳能板不用限流,反正电流不会过流。除非是大功率太阳能板要用带限流功能的模块。
   移动台灯里面的锂电池容量是12v/7.5ah的,要充一天左右,估计最大充电电流有0.5a左右。也是用lm2596模块,3块钱左右一块,下次有空自己做些同步降压模块玩下,12v充电的mppt电压调整如图。

网友C:
有MPPT的系列专用芯片啊,我用CN3767做了一个给汽车电瓶补电: DIY最简太阳能MMPT车载电瓶充电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MPPT的系列专用芯片啊,我用CN3767做了一个给汽车电瓶补电: DIY最简太阳能MMPT车载电瓶充电系统

你这模块块是铅酸电池专用的,不是很适合我这场景。我这种通用太阳能板最高电压可调以下的场景,用充电宝就调5v输出,当12.6v充电器就串连个二极管调12.7v充,充12v铅酸电池就调14v串二极管充,这种降压加mppt控制组合模式比专用的好用多。铅酸电池差不多要退了,循环寿命太短了。

网友D:
网上有现成的18块不带显示的mppt太阳能控制器,就是带可调的mppt的dc-dc恒压恒流降压模块 最大电流5a  电流不够可以并联。

楼主:
引用 网友D:
网上有现成的18块不带显示的mppt太阳能控制器,就是带可调的mppt的dc-dc恒压恒流降压模块 最大电流5a  电流 ...

差不多一样,我就是喜欢折腾,这个组合可以随便用那个降压模块加mppt控制模块,用同步降压效率高好多,比如2596最大整流出来1.2a左右,同步降压模块可以达到1.4-1.5a电流,那个模块效率高就用那个。好用的话马上打板回来再折腾。

网友E:
这个更简洁,原件也好找

楼主:
引用 楼主:
冬天搞电子的最好买对静电鞋来穿,不然静电分分钟把元器件给报废了。还记得未买静电鞋回来的时候新买回来的 ...

谢谢打赏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更简洁,原件也好找

嗯嗯,你这个简洁一点,我发现这种电路358是高频开关状态的,在某个电压可能会听到吱吱叫声,这个电路不同场合偶发会有吱吱声,我再想想有没有别的电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嗯,你这个简洁一点,我发现这种电路358是高频开关状态的,在某个电压可能会听到吱吱叫声,这个电路不 ...

吱吱声是dcdc电感发出的。毕竟是简易版,能用就行,和专用芯片或单片机还是有一定区别

楼主:
  超简洁8个元件的mppt功能模块,前期还是万能板好用,不停改来改去的。后期简单的就随便焊,多元件的就打板,每次都是要修改一两次才满足。
  还是用同步降压模块,效率高,用可调电源模拟太阳能板输入。空载输入设18v、0.4a,输出12.7v。
  带载后调稳压16.55v,电流0.517a。
  然后负载增加,输出电压9.61v,0.63a,输入电压还是16.55v,稳压值不错,太阳能板可以保持在最高效率范围工作,这下应该没有358运放的高频开关影响模块吱吱声了。
  模块一直保持在91%的转换效率,明天把2596换回mp1484en或mp2307en模块。加上超低压差稳压模块,这模块晚点另外发打板回来还是要改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