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看看RC3563内阻仪的输出波形

楼主(2021-12-05):
内阻仪RC3563在测内阻时,按说明书说是用1KHZ的测试信号,没说是方波还是正弦波。现在用示波器测试了一下,在开路时波形是近似正弦波。如果接上一个小电阻测试,波形的毛还是刺特别多。

网友:
内阻测试应该是正弦的,你换个小电阻看看

网友A:
充电电池内阻测试仪种类很多,也想买一款玩玩,不知这一款与YR1035比,哪一个更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电电池内阻测试仪种类很多,也想买一款玩玩,不知这一款与YR1035比,哪一个更好些? ...

建议你买量度1060S。

网友:
耀锐的是接近方波的样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建议你买量度1060S。

哦,说说你推荐的这个有什么优缺点,其实是我打错了,应该是YR1035+,结果打成了YR1035,一字之差,但其实是两个东西。

网友(2022-11-06):
引用 楼主:
建议你买量度1060S。

为什么?我看用RC3563的很多啊,价格比量度略贵

网友(2023-01-15):
YR1035+   咋这个鬼样子?直接拿表笔量的,没用探头,应该关系不大

网友:
         畸变的波形谐波多,测电容电感不准,这些表只测内阻,事实上影响不大

网友:
怎么波形是这个样子。

网友B:
接上电阻后便不是这样的波形。

网友C(2023-02-14):
引用 网友B:
接上电阻后便不是这样的波形。

看楼上和楼主都没接入测试电阻啊,回头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楼上和楼主都没接入测试电阻啊,回头试试

会看到不同的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