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X折腾』简单修复电动车仪表

楼主(2021-12-05):
『X折腾』简单修复电动车仪表同事的电动车仪表盘,本来叫我帮忙看看的,我没有空,就自己花了80元换了,拆下来的让我给看看

GOGO一线通系列,淘宝30多元包邮,前段时间发帖帮同事换过一个

红黑线通电,发现短路,检测发现该二极管通路

找一个库存最大的二极管,通电仪表正常亮

重新焊接好二极管

找了一个48V有输出的充电器试了一下,可以显示电量。。

收了同事10元钱,让他把刚买的仪表退掉后换这个上去。。
不知听没听,反正我修好了。。

网友:
新换上的二极管真够大的

网友:
这个要退换最少要收30元手工费吧?不划算了吧?应该留着当备件了!

网友A:
经常维修的没有贴片二极管?

网友B:
也许,说不定,你又得罪一个同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许,说不定,你又得罪一个同事。

那不是更好?反正我维修只是兴趣爱好,又不靠这个吃饭,本来我就不喜欢无偿帮人家修,自己的东西都折腾不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经常维修的没有贴片二极管?

这个二极管好像是修啥的时候买的,刚好能用到就拿出来了。

网友C:
我帮同事修都是不收费的

网友:
没有特别要求的话,随便找个坏的路由器、充电器的电路板上面就有类似的二极管可以拆下来替换了

网友:
不错,就这么修复了。原厂的好

网友:
这个二极管也太大了,装个小的应该也行吧

网友:
二极管那里打点胶把,别给振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帮同事修都是不收费的

一年前我也是这么想。。结果今年我修的东西很多很多。。技术虽然精进了。修的也块了,但是时间不够用光了。。感觉每天除了上班就是修东西。。于是。。我开始收费,收的不高。但是至少劝退了一些人。而且修之前我会把后路安排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年前我也是这么想。。结果今年我修的东西很多很多。。技术虽然精进了。修的也块了,但是时间不够 ...

哈哈,逼出来的智慧。就如帮别人装电脑,事后麻烦得要死

网友:
我都是修自家的东西 丈母娘家的不用说 包工包料把活干漂亮了 然后店里的一些老客户会免费帮他们修修东西 「超市 不是维修店」 就一次收费 一个老大爷不知道从哪打听的拿个收音机来找我修  没毛病就是电池不行了 换了3节拆机18650 收他15 两年后来买烟说换的电池不错 两年还能用 原装的一年就不行了

网友:
收费因该,要不你的时间都会花在维修上了。

网友D:
坏的是肖特基吧,楼主换上去的大体积什么型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不是更好?反正我维修只是兴趣爱好,又不靠这个吃饭,本来我就不喜欢无偿帮人家修,自己的东西都折腾不 ...

+1,爱修不修,不指这个挣钱

贵人不可贱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坏的是肖特基吧,楼主换上去的大体积什么型号?

看着像5408。

楼主:
也是SS系列,具体忘了,因为可以用就懒得关注,本身代换的条件也不苛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