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解极路由极壹S(HiWiFi HC5661)

楼主(2021-12-05):
2013年花了128块买的,只支持到2.4G网络,5v1A供电外观

螺丝是这种三角形的

拆掉天线附近的螺丝就能打开了

主板是直接塞在里面的,和外壳之间没有固定

CPU是MTK的7260A,内存芯片是海力士的128M,带个sd卡槽,用来存app

有大片空焊盘,不知道是做什么的

背面

网友:
配置还不错,刷个老毛子,还能发挥余热。

网友:
13年就有7620A了吗

网友:
空的是5g部分,

网友:
以前买过,加了USB端口,记得这家公司去年倒闭了,倒闭的还有某讯

网友:
极路由固件挺好用的,就是这两年服务器到期了,挂了。。。。

网友:
我也有一个,没拆开看,不知道能不能刷机

楼主:
大概是13年12月买的,抢的首发

网友A:
楼主不会还在用官方固件的吧?极路由已经停服了,官方固件的一些功能已经无法使用了,只能刷第三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不会还在用官方固件的吧?极路由已经停服了,官方固件的一些功能已经无法使用了,只能刷第三方了 ...

这个路由器去年就退役了

网友:
这个路由器做工和外观都挺好的!

楼主:
可能是吧,这个路由器发售的时候IEEE 802.11ac标准发布不到一年

网友B:
我当时也99入手了一个,信号不错,放在老家。后来被电信的水货装机师傅说不行了,推荐了个天线多的垃圾tplink,老人家不知道辨别。居然还拿走了那路由器。

网友:
极路由还是蛮好用的,我几乎买了他家全系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当时也99入手了一个,信号不错,放在老家。后来被电信的水货装机师傅说不行了,推荐了个天线多的垃圾tpli ...

可以投诉他们,叫他们拿回来的。
         这货,两个月前摊上卖8块,我觉得5块都贵,就算了。

网友:
这个公司好像倒闭了。

网友:
mt7621at是2013年发布的

网友C:
我买过1个1S,一个2。。。现在都被淘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买过1个1S,一个2。。。现在都被淘汰了

1s发售快十年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1s发售快十年了

恩,有时候,也拿出来偶尔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