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金胜维这个SSD短接哪两个点 求大神指教 CHIPSTAR CS1802A主控

楼主(2021-12-05):
两个铜点用镊子试过了也没用 求大神指点!!!

网友:
:lol:2组铜点啊 总有一组是吧

网友A:
MK8215-4BT REV3.1板型ROM短接点(MAS0902A+PFF68 / CS1802A+PFH18)
http://club.liangchanba.com/thread-1534-1-1.html

网友:
短接是没问题,但工具没有,网上找到能认FLASH,但少文件。

网友B:
MAS902A固件和工具版本绑定了 没法随便添加

网友:
引用 网友B:
MAS902A固件和工具版本绑定了 没法随便添加

并不是,只是你还没有完全研究懂他的软件机制

网友(2022-09-11):
铁子,量产成功了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MK8215-4BT REV3.1板型ROM短接点(MAS0902A+PFF68 / CS1802A+PFH18)
http://club.liangchanba.com/thread- ...

果然,用这种方式短接成功了!

网友(2023-03-15):
引用 网友C:
果然,用这种方式短接成功了!

方便把短接方式发出来么 没有量产部落的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