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读中学时买的 旧款电木粉外壳插座

楼主(2021-12-05):
读中学时买的,闲置多年,现插板坏了,想D一个,翻出来看看能用,拆开看看。

全新的

计划经济不会造假,磷铜片,弹性不错。

组装一个插板可以吗?

楼主:
要不这样?

网友A:
一下子  就暴露   年龄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下子  就暴露   年龄啦

为挣8M不值

网友:
 牺牲色相赚8M。

网友B:
建议找木头板子固定在上面,这塑料盒感觉不太行

网友C:
找个漂亮点的木板安上就行。

网友D:
这种插座还是很耐操的,想当年我也用过

网友E:
感觉这种黑壳子很容易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找木头板子固定在上面,这塑料盒感觉不太行

木头板子刷成红色

网友:
我印象中这种老插座,弹片多是纯铜,软而无弹性,容易接触不良啪啪啪

而且外壳硬且脆,容易裂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个漂亮点的木板安上就行。

仿古收音机,华生电风扇,上海十里洋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插座还是很耐操的,想当年我也用过

暴露年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觉这种黑壳子很容易破

怕撞击。。。

网友F:
我家老房子里用的就是这种  很有年代感 这种开关的拉线容易磨损断 记忆里有多次接线打结然后打火机烫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家老房子里用的就是这种  很有年代感 这种开关的拉线容易磨损断 记忆里有多次接线打结然后打火机烫 ...

对的,年轻的时候这样干过!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家老房子里用的就是这种  很有年代感 这种开关的拉线容易磨损断 记忆里有多次接线打结然后打火机烫 ...

铜片上的孔打磨光滑,拉线就不容易断。

楼主:
引用 网友G:
对的,年轻的时候这样干过!

我认为最安全的是拉线开关,曾经用小块铁板与日光灯装在一起,省事。

网友:
外壳很快就老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