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友讯5V交换机电源(D-LINK JTA0302E-N)

楼主(2021-12-05):
这个是交换机的电源,坏了好长时间了,没有输出。今天把它翻出来给拆了,全身上下没找到一颗螺丝,卡扣➕胶固定,拆起来巨费劲,用一字螺丝刀生给撬开的。内部做工挺精致的,用料也很足,输出5V2.5A,底子不错,看能不能修修给LED台灯或者6V插电电磨供电。拆开发现滤波电容鼓包了容量变小了,翻了一堆废板子也没找到合适的滤波电容,先放一放,看某宝买一个划算不。好了上图:

网友A:
输出端两个并联的整流二极管可能击穿了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端两个并联的整流二极管可能击穿了一个。

谢谢!输入端整流的四个我测量是好的,输出端那两个大的二极管我没测量,明天我得量一下。

网友:
电源不错 这壳得毛巾加锤子 完事502   前一阵修充电器我撸了点电容 1块多半斤 各种都有 还用5块红包撸了点固态

网友B:
调头插进插座,地线就在上面了!

网友:
就是大电容的问题,换了就好了

网友:
这种倒三孔插头是澳洲标准~

网友C:
这零件多,是有点拥挤,滤波电容睡在主芯片上,能不早早死掉么?换新后别让靠近主芯片。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零件多,是有点拥挤,滤波电容睡在主芯片上,能不早早死掉么?换新后别让靠近主芯片。 ...

这电容其实还当芯片散热片用的.还是要弹回去的.这芯片集成了PWM和初级三极管.很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电容其实还当芯片散热片用的.还是要弹回去的.这芯片集成了PWM和初级三极管.很烫的. ...

谢谢!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头插进插座,地线就在上面了!

哈哈哈,只能这样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电容其实还当芯片散热片用的.还是要弹回去的.这芯片集成了PWM和初级三极管.很烫的. ...

要不是这种设计,大电容也不能这么早就一命归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