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解JVC牌K歌麦克风

楼主(2021-12-05):
一直想拆开看看,顶盖是胶粘的,破坏性撬开。咪头是心型指向的,但是音质却令我不满意,也许换个好点的咪头会好些,自带Ktv和剧院音效。电路板上有个蓝牙开关,打开后能连上手机,但麦克风不能用,只能插上耳机听歌。连接咪头的线有点硬,拆的时候弄断了几根铜丝,换了两根软一点的线。

网友A:
看上去像是不错的东东!

网友:
我仿佛看到了HUAWEI

网友:
什么是心形指向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上去像是不错的东东!

录音质量一点也不好,还不如手机自带的,芯片内部降噪让声音丢失很多细节。

网友B:
就是嘴巴正对着咪头前面录的声音最大,嘴巴移到咪头背面录的声音最小。

网友:
这种东西换个好咪头,效果会好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嘴巴正对着咪头前面录的声音最大,嘴巴移到咪头背面录的声音最小。 ...

原来是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