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只比巴掌大一点,峄锐迷你台锯开箱

楼主(2021-12-05):
一直比较喜欢迷你型的工具,最近入手了一个迷你台锯,尺寸就比一个手掌大一点,不过锯小东西没什么压力

带了一些不同的锯片

内部构造比较简单,锯片带升降功能的

使用砂轮切割片,锯这么厚的铁没什么压力
好了,把玩了几天,接下来就是吃灰了

网友A:
楼主,这个可以切家里衣柜用的板材不?1cm左右厚度的木颗粒板,最近也准备入手一个

网友B:
可以升降的,好评,坛友这个几多银两?

网友:
同样关心价格,锯个电路板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升降的,好评,坛友这个几多银两?

200来块钱吧  应该便宜不到哪里去

网友:
有点过于小了

网友C:
我也有一个,买来积灰快一年,今年拿来锯亚克力板,弄一个数据线盒。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可以切家里衣柜用的板材不?1cm左右厚度的木颗粒板,最近也准备入手一个 ...

切割木材需要换木锯片---带锯齿的,不然断面会黑糊,磨片不能当锯片用,况且你的材料有1cm厚

网友:
这种东西使用小心,危险分子来的。

网友:
这个用手电钻或角磨机也可以改造的

网友:
看样子很贵啊,还是小了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一个,买来积灰快一年,今年拿来锯亚克力板,弄一个数据线盒。

充电线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升降的,好评,坛友这个几多银两?

这个咋调节的,没看明白,好像是三个柱子,然后用一个螺丝上下,不知道咋限位的,是不是加了弹簧

网友:
我在咸鱼也淘了一个精悟带升降的,120包邮,全新未使用,卖本来打算买来做画框,不知为什么不做了直接咸鱼,被我抢到,我那个还带打磨钻头。

网友:
作为工具控,看见都就想买买买

网友:
电机与锯片之间加个挡板吧。

网友:
本来担心不够力,看到铁都能解决,问题不大了。哪家的?怎么搜

网友:
请用手持云石机改造

网友:
这锯设计上有重大缺陷啊,电机碳刷口正对锯片磨片啊,粉尘和锯沫会直接飞溅进去啊。如果切割金属,金属粉尘会让电机短路的!!!危险啊,自己加一个金属挡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