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个华为4G随身wifi(HuaWei E5771h-937)

楼主(2021-12-05):
看群里玩4G wifi这么热闹,我也跟风买了个聪斌的,放在车上听歌啥的还不错。今天拆的不是这些山上的,而是当年华为的正规货,支持完整的频段,型号是E5771h-937.
零件全家福

双层结构,上层是4g部分,下层主要是电源管理和wifi
上下层之间通过排插连接
左下角哪个长条形的,是sd卡插座,第一次见到这么短小的
w螃蟹的wifi芯片?型号是RTL8192ES

这个大概是电源管理芯片吧,型号是Hi 6D02

主控芯片,型号是Hi 6921

内存,Nanya NM1482KSLAXBL-3B

测速和功能简要截图

楼主:
华为这个wifi质量还是过硬的,发热也不大,比撸羊毛几十块钱的wifi速度快多了,不知道18650放到车上用的话安全性如何?另外,这个wifi每次必须按开机键几秒钟才能开机,如何用最简单的方法实现打开车acc电源自动开机呢?

网友A:
最重要的,多少米?太贵了就不值得买了!

网友:
多少钱买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重要的,多少米?太贵了就不值得买了!

均价500左右,最便宜的单网版300多,里面的这个18650电池包都要180左右。
穷人表示有这个价格买个大电池的二奶4G全网通手机好像更划算更实用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均价500左右,最便宜的单网版300多,里面的这个18650电池包都要180左右。
穷人表示有这个价格买个大电池 ...

谢谢您的回复,看见价格,还是算了!

网友:
我一般手机开热点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均价500左右,最便宜的单网版300多,里面的这个18650电池包都要180左右。
穷人表示有这个价格买个大电池 ...

真我Q5手机,了解下。5G的。。。我觉得理论上设置个开机任务,自动启动热点服务。

网友C(2022-03-17):
500RMB可以买个不错的手机了。要什么有什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500RMB可以买个不错的手机了。要什么有什么

手机与路由是两码事,路由续航长,天线好,可连客户端多,非热点可比。

网友(2022-04-28):
引用 网友D:
手机与路由是两码事,路由续航长,天线好,可连客户端多,非热点可比。 ...

这款设备一般或者会户外或者车上, 续航还是要考虑的,。 毕竟让人安心才是初衷

网友:
引用 楼主:
华为这个wifi质量还是过硬的,发热也不大,比撸羊毛几十块钱的wifi速度快多了,不知道18650放到车上用的话 ...

貌似无解,开关是因为休眠省电。

另外请教,您这个app里或者网页登录进去,能够收发短信?

我试了不行啊。。。

网友(2023-12-15):
充电宝芯片也是海思电源ic输出5v?

网友(2024-03-17):
这个放车上接电源,就是不能自动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