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中科院旗下品牌-惠爱家USB口插座,26块值吗❓❓

楼主(2021-12-05):
上边的,是4口USB。下边,是三口USB的。

26块值吗❓❓跟杂粮厂的那个¥49块三口USB的对比,少了【过载保护】功能,但是也便宜了20块。

网友:
中科院  三个字就值15:lol:

楼主:
杂粮厂的那个¥46块三口USB的对比,杂粮厂的多了【过载保护】功能,加20块多一个【过载保护】功能也不错。而且,USB供电部分用料似乎更好一点。

网友:
不是磷青铜的,差评

网友:
这就是个渣渣,能和粗粮比?没有可比性。
这个生产地就不说了,大家都知道的。

同步整流都不是,这单个二极管长时间能抗3.1A,充电识别芯片没有!整流桥看引脚封装就不是什么好货。

滤波电容牌子不知道,但就容量来说。你查一查粗粮是不是三个,10+6.8+6.8=23.6.这个山货才多大4.7X2=9.4,就是常识1W1UF都才一半。粗粮是磁芯电感,这个是小色环,成本和质量自己去判断。其它的图片上不能作为判断,不能妄言,不过从以上几点也可以知道其它元件是什么货色。

补充一点,你这个PWM是内置功率管的,粗粮的是外挂7A650V和5.8A700V两种版本。稳定性和功率和成本你说能比吗?

网友:
他L某人又要作妖了?中科院里面有鬼啊

网友:
下图画红线的那几句话,不是睁眼说瞎话吗?自动识别芯片在哪里?

楼主:
楼上的朋友们英明,看来这个挂着中科院招牌的小寨货不能入手。

网友:
就一个很普通的、跟山寨厂没什么区别的货色。26块钱说贵不贵,说便宜也没见得便宜。

网友:
这个价格不贵不便宜 没有特别吸引我  看看我这块多口的板子  没有快充 也就几块钱

网友:
这个看得出比山寨用心。
但是三口的Y电容怎么在那里,放那里要再套热缩管的。

四口就不说了,你能保证安装时候保险电阻不会歪了一下?大厂会塞绝缘片的,就是怕歪了。

网友:
这么多门门道道的啊

网友:
某想:你又懂了?

网友:
一个那么小的肖特基何德何能输出3A?

网友:
我买过一个方块那种,有一说一,只能说便宜,能用,人性化设计还是可以的,开关里面有个小灯,晚上插USB能看清口很方便,就是有时候有滋滋滋的声音。
价格在那摆着,性价比是可以的,但是要说质量,跟粗粮还是不能比的,看这个土黄色电路板就知道了。楼主不发第二贴,应该不会被喷

网友:
又作妖,,连中科院都搬出来了!

这类还是不碰为好

网友:
USB这块,连共模电感都没有,只用一个色环电感代替,这种不要

网友A:
什么是“粗粮”我想买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是“粗粮”我想买一个。

小米            紫薯布丁

楼主(2022-10-18):
  C C T V《每周质量报告》 20120401 祸起插线板
  https://tv.cntv.cn/video/C10354/7fe5fc92c5e843878b35ddcdd297ea9e
  C C T V《消费主张》 20130423 精挑空气开关
  https://tv.cctv.com/2013/04/23/VIDE1366731238686966.shtml
  C C T V《每周质量报告》 20140511 危险的插线板
  https://news.cntv.cn/2014/05/11/VIDE1399785670950467.shtml
  C C T V《消费主张》 20141218 探秘实验室——你家的接线板安全吗?
  https://tv.cctv.com/2014/12/18/VIDE1418907599424752.shtml
  C C T V《每周质量报告》 20161016 插线板质量安全调查
  https://tv.cctv.com/2016/10/16/V ... 5sM6Wwp161016.shtml
  C C T V《每周质量报告》_20171105_USB接口电源适配器质量调查
  https://tv.cctv.com/2017/11/05/V ... 31.ETKXLl1Lkqm2.285
  C C T V《每周质量报告》 20171119 危险的充电宝
  https://tv.cctv.com/2017/11/19/V ... 31.ETKXLl1Lkqm2.410
  C C T V《每周质量报告》 20190630 延长线插座质量调查
  https://tv.cctv.com/2019/06/30/V ... s31.EEYJwDEbMsVJ.10
  C C T V《每周质量报告》 20200614 插头插座类产品质量调查
  https://tv.cctv.com/2020/06/14/V ... 6s31.ETKXLl1Lkqm2.3

就因为挂上了一个【中科院】的金字招牌,《每周质量报告》就不报道了吗❓❓还有那个《3-15》节目,已经二十八年了,年年打假年年假。大家习惯了小寨科技与狠活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