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稳压二极管并联的问题请教

楼主(2021-12-05):
电路本来就有一个5.6V的稳压二极管,现在单片机想要测电压准一点,想再用TL431给VRef一个2.5V的基准电压。这要是两个稳压管,那是不是只有2.5V的生效,后面电路电压都不够了?

网友A:
2.5那个串一个电阻,如果不串电阻纯并联就只有2.5V的生效,不过电路会短路。

网友:
哈哈哈!你是来搞笑的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5那个串一个电阻,如果不串电阻纯并联就只有2.5V的生效,不过电路会短路。 ...

串个二极管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串个二极管可以吗?

我有点无处发力的感觉,第一个二极管是5V保护二极管5.6V。它平时不起作用的。就像买保险一样道理。基准那个你串个几百欧的电阻就是了,串二极管不行。我感觉你还得恶补一下电路基础。

网友C:
一边5.6V稳压,又整个2.5V稳压,咋想的。到时候直接被拉低到2.5V,5.6V的又失效了,搞不懂楼主要干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边5.6V稳压,又整个2.5V稳压,咋想的。到时候直接被拉低到2.5V,5.6V的又失效了,搞不懂楼主要干什么 ...

5.6V稳压是整个电路用的,2.5V稳压是用于VRef的基准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2.5那个串一个电阻,如果不串电阻纯并联就只有2.5V的生效,不过电路会短路。 ...

谢谢,我用仿真电路搭电路试了,后面的2.5V确实不影响前面的5.6V稳压管

网友D:
引用 楼主:
5.6V稳压是整个电路用的,2.5V稳压是用于VRef的基准电压

这是什么软件能说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什么软件能说一下吗

嘉立创的cob画图软件

网友:
稳压二极管怎么并联使用,一个稳定电压高,另一个稳定电压低,这个电压你是让它稳呢还是让它不稳?

只记得可以串联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