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由器应该也是一分性能,一分耗电吧,老tp路由器的功耗低!

楼主(2021-12-05):
10个小时,耗电4000mah
早上差不多9点插上去的。
清零的。

网友A:
100W以内的用电器我从不关心耗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0W以内的用电器我从不关心耗电

闲的蛋疼的,看看

网友B:
2-3W的功耗,还是觉得有点大了,按2.5W算,一天的功耗就是60W,电量0.06瓦时,一年22度电。不过要看做什么用,像我这样只是带个摄像头的,希望能将功耗控制在0.5W以内。

楼主:
引用 网友B:
2-3W的功耗,还是觉得有点大了,按2.5W算,一天的功耗就是60W,电量0.06瓦时,一年22度电。不过要看做什么 ...

额,有这么低功耗的嘛?
3-5瓦的功耗实际上无所谓,因为我有个太阳能电池板。基本上24*7运行无问题。

网友C:
是否耗电跟架构工艺有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否耗电跟架构工艺有关的...

额,玩客云功耗,2-3w(128固态)
我家云8-9w(500机械盘)
问题 都是待机状态。

楼主:
他们的构架是一样的哇

网友D:
是不是300M双天线用9V电源的路由器最省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300M双天线用9V电源的路由器最省电

我也不知道,我反正用的是5V的,USB供电。里面的东西应该3.3伏,可能还要再把它降压的

网友:
操搞个太阳能发电板吧免得在乎在一两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