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EMMC IS903主控板

楼主(2021-12-05):
这个903主控板少见,EMMC?黄鱼上看到的,不知道能不能量产

网友A:
EMMC好像直接用读卡器读的吧???

网友B:
没必要,这个就是绕过EMMC里面的控制器,直接当NAND flash用,感觉是多此一举

楼主:
引用 网友A:
EMMC好像直接用读卡器读的吧???

我也觉得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必要,这个就是绕过EMMC里面的控制器,直接当NAND flash用,感觉是多此一举 ...

哦,不知道读取速度咋样,这样也可以量产?

网友C:
没必要,万一买到tlc的emmc还量产不了,何必呢,而且没有4k

网友D:
903没什么可玩的了 贴emmc不合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必要,万一买到tlc的emmc还量产不了,何必呢,而且没有4k

嗯,也是,不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903没什么可玩的了 贴emmc不合算

我也觉得

网友E:
这是emmc还是ufs,东芝ufs也是这个脚位,我正好需要ufs的这种主控板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哦,不知道读取速度咋样,这样也可以量产?

如果还是好的建议上读卡器主控的BGA板子,EMMC不要上这种板子,上这种板子,一量产固件就擦掉了,只能当单独的闪存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是emmc还是ufs,东芝ufs也是这个脚位,我正好需要ufs的这种主控板

不知道了,可以买一片回来试试,但感觉有些不划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还是好的建议上读卡器主控的BGA板子,EMMC不要上这种板子,上这种板子,一量产固件就擦掉了,只能当 ...

要是这样的话,用903主控太浪费了,根本就不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