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换电视盒子了,在腾讯极光和当贝699元的两款间犹豫

楼主(2021-12-05):
目前用的是海美迪Q5四代,一切都好,就是对2g+8g的内存和存储有点嫌弃了。目前在腾讯极光和当贝699元的两款间犹豫,腾讯极光带杜比,但芯片差点,当贝芯片最好,但不带杜比,而且蓝牙版本低。今天又看了外贸盒子都能满足要求,但好像软件差点。怎么办,怎么选?好心人推荐一款呗!

网友A:
我也一直在纠结外贸盒子

网友B:
现在看电视,要求盒子性能很高了还是拿来玩游戏

楼主:
当贝就是一个白色方盒子,不太喜欢,不过也可以忍,没有杜比就感觉音质不可忍

网友C:
引用 楼主:
当贝就是一个白色方盒子,不太喜欢,不过也可以忍,没有杜比就感觉音质不可忍 ...

杜比是音效,可以说基本没有音质可言,要求音质清上hifi,不要对av音质抱有期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杜比是音效,可以说基本没有音质可言,要求音质清上hifi,不要对av音质抱有期望。 ...

不带杜比,也就是不带解码芯片,不带数字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看电视,要求盒子性能很高了还是拿来玩游戏

不玩游戏,看4k大片

网友:
为什么不上外贸盒子  就像
km6 千M口 wifi6 400来块钱
差一点 wifi5 300来块钱

网友:
我直接用电脑看

网友D:
引用 楼主:
当贝就是一个白色方盒子,不太喜欢,不过也可以忍,没有杜比就感觉音质不可忍 ...

就算支持杜比,你也需要有配套的声学系统,起码要4.1声道,房间还要做声学处理所以别纠结这玩意
建议去B站看看“惠威哥”的视频,讲家庭影院比较多

网友E:
如果只是对2+8敏感,有没有考虑过硬改扩容?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只是对2+8敏感,有没有考虑过硬改扩容?

太复杂了,没有那个技术,而且主板支持不支持也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算支持杜比,你也需要有配套的声学系统,起码要4.1声道,房间还要做声学处理所以别纠结这玩意
建议去B站 ...

没有那么复杂,带数字音频输出就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那么复杂,带数字音频输出就可以

你把复杂的事情想简单了,想要声音震撼的观影体验不是一个芯片,一个接口能搞定的
就好像4k画质你首先要有台支持4k的电视,单纯靠智能电视自带的小喇叭出低音都困难,更别说环绕立体声了

网友:
腾讯的系统个人觉得好用点 求性价比那就买外卖盒 不过稳定性就看运气了

网友:
外贸盒子配置高,但到手必改散热;要HiFi须光纤解码,所以一定要有光纤接口。

网友:
2+8的都嫌弃了啊
我看电视那个机顶盒,貌似512+4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一直在纠结外贸盒子

看上一个外贸盒子,结果盒子上面印了个骷髅,怪吓人的

网友:
当贝Z1 Pro吧

网友:
以后盒子如果不支持播放自己云盘内容,肯定不好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