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slader这是什么软件,为什么卸载不了。

楼主(2021-12-05):
本来下载一个PDF查看器,然后装了金山大礼包。然后删了一天,就这个怎么也删除不了,网上也找不到解决方法,求大神解决。

网友:
进PE手动删除,操作前可以用安全工具监控一下驱动,很可能是有驱动保护...

网友:
清除注册表试试.

网友A:
金山的东西你也敢装,重装系统吧,删不干净,过段日子又会回来,

2345,金山,百度,这是坚决不能碰的东西,

网友B:
2345的东西确实烦!

网友:
引用 网友B:
2345的东西确实烦!

会用就没烦恼,不会用当然会烦恼

网友:
直接重装系统后,说不定过段时间还会回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金山的东西你也敢装,重装系统吧,删不干净,过段日子又会回来,

2345,金山,百度,这是坚决不能碰的东西 ...

请问好看(图片)、好压都是2345的吗?这两个确实好用,不过我用的是修改纯净版的,目前感觉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好看(图片)、好压都是2345的吗?这两个确实好用,不过我用的是修改纯净版的,目前感觉尚好 ...

好看和好压都没用过,如果是免安装绿色版的,问题不大,没出现乱装软件和广告特别多就没事,
但是绿色软件本身就有隐患,可能植入木马以及病毒之类的东西,
最主要的是别用原安装包,这样就不会装入乱七八糟的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好看(图片)、好压都是2345的吗?这两个确实好用,不过我用的是修改纯净版的,目前感觉尚好 ...

纯净版没问题,我是用腾讯软件助手,垃圾,一下下一串。国产软件没一个省心的。

网友:
别挣扎了,这种情况直接重装速度最快

网友:
看图用的系统自带,压缩用的7Z。pdf用的chrome

网友:
有些烦人软件形成互相勾结!你删除了这款,另一款又会帮忙重新装回,互相帮忙!只有重新格式化安装!

网友D:
浏览器就能看PDF,一般不用另外安装PDF阅读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浏览器就能看PDF,一般不用另外安装PDF阅读器

腾讯浏览器,有点麻烦

网友:
PDF我用福昕,也能编辑挺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