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系统里面没有显示器最佳分辨率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1-12-05):
显示器的最佳分辨率是1440*900系统中的分辨率有很多,就是没有1440*900,通过英伟达控制面板自定义分辨率,并不能正常显示换了个显卡还是这样。这个应该是什么情况?
Win10 LTSB
GTS450
GT620
三星19寸显示器
VGA

网友:
我曾经折腾过好多天,换过显示器,最后换了根VGA线好了

网友:
测一下vga线的11、12脚通不通,再测下显示器里这两条线通不通有没有阻值

网友:
显卡没设别到显示器ID,VGA缺线,如果DVI-I转DE VGA,转接头也很重要。

网友:
你是不是用了转接器

网友:
换vga线,也许显卡驱动问题。。。。。

网友:
这个情况见多了。
我都是在厂家显卡驱动的实用程序里自定义分辨率,手工指定1440*900分辨率即可正常使用,如果你的不行,看看是不是有什么地方没设置好?

网友:
先更换主机与显示器的视频线试试~

网友:
我曾经遇到同样的问题:1440*900的分辨率没有了,困扰我很久。后来卸载显卡驱动,安装老版显卡驱动,就有1440*900的分辨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