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这个笔记本硬盘是不是废了 拆开看电路板有一部分触点这样了

楼主(2021-12-05):
笔记本硬盘拆下来,装移动硬盘盒里,就用了2次,结果发现电脑没反应,用硬盘工具也不显示,拆开看电路板有一部分这样了,是烧了吗?硬盘是不是废了

网友:
接触不良而已,用橡皮擦一下金手指

网友:
和接触不良无关

网友A:
只要没摔,应该没问题。线路板发黑,是铜氧化了,容易接触不良。用擦内存条那种粗橡皮  擦亮就行

网友:
历史证明,虽然氧化了,但是不认盘大多数与这个无关,但是却因为这个造成了累积性损伤

网友:
只是pcb有点氧化了,这硬盘出厂估计有些年头了,不要硬盘盒直接装电脑sata口试试。

网友B:
如果是电路挂了。可以,直接取了盘,换到另外一个里面,读取资料。

型号应该要匹配。

网友C:
橡皮擦+酒精清洗。实际上这片氧化之中一定有一个点,跟盘体那边的接触点是好的,因为一直压着,所以没有氧化。

网友:
用橡皮擦擦亮触点,应该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没摔,应该没问题。线路板发黑,是铜氧化了,容易接触不良。用擦内存条那种粗橡皮  擦亮就行 ...

这排金手指根本没有接着其他地方,但是这一块烧了,擦不擦没有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橡皮擦+酒精清洗。实际上这片氧化之中一定有一个点,跟盘体那边的接触点是好的,因为一直压着,所以没有氧 ...

兄弟,硬盘这里根本不连其他地方,这就是空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电路挂了。可以,直接取了盘,换到另外一个里面,读取资料。

型号应该要匹配。 ...

那难了,去哪找型号匹配的电路板去啊。。。

网友:
经常遇到,但是用橡皮擦干净也无效。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硬盘这里根本不连其他地方,这就是空着的

你试着把电路板装上去,是不是对面也有一排触点跟它接触,那个接触点的地方,一定有微小的一个点是没有氧化的,周围被空气氧化。

网友:
这里没关系,拆下线路板,背面那两排金手指,用橡皮擦干净试试。

网友D:
硬盘盒没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硬盘盒没问题吗?

没有换了另一块硬盘读写正常。这块盘一直是磁头寻道的声音,咔呲咔呲的。

网友E:
发现很多都不带眼看的,这电路板是装在盘体上的,这触点是厂家测试用的,不用管他.拆下来电路板,看另一面的情况才能确定能不能搞

网友:
氧化了而已,没事,继续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发现很多都不带眼看的,这电路板是装在盘体上的,这触点是厂家测试用的,不用管他.拆下来电路板,看另一面的情 ...

只有你才是真的懂,他们都是水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