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行车记录仪供电改造记,外挂充电

楼主(2021-12-05):
本来没打算发帖,也没留什么图。虽然改造完稳定用了快一整年了,但感觉算不上很成功。有几个坛友好奇改造方案,就写一下吧,顺便说下失败之处,给大家避避坑。
内置锂电池的行车记录仪大家都知道,基本一夏一冬,电池就扛不住了,冬天容易开不了机不说,还经常丢失时间,基本没法用了。也尝试更换过淘宝上号称耐高低温行车记录仪专用电池,基本就是扯蛋,还没原厂电池耐用,反正等你发现不好用追评时间都过了。之前在淘宝上买了不少ETC拆屏幕用,手里攒了一堆一次性锂电池、锂电容和太阳能板,看着车里用了四五年都没什么问题的ETC,有了把ETC电源方案用到行车记录仪上的想法。先上个改完外置电池的成品图,有点赛博朋克的既视感。

原理很简单,两个锂电容并联应对开关机大电流冲击,一个一次性锂电池负责关机状态下的小电流供电,太阳能电池通过LDO稳压后可以在有太阳时供电,延长一次性电池寿命。另外行车记录仪也要改造,除了把电池线打孔引出外,最重要的是要把原来的充电芯片更换为磷酸铁锂的3.6V充电芯片,避免锂电容过充。如果你的行车记录仪充电芯片找不到引脚兼容的磷酸铁锂充电芯片,或者干脆是MCU控制充电的,那就改不了这个方案了。

首先画板子,做成外置电池模块,电路如下:

改造完成后,本来以为可以安心使用了,结果发现还是经常开不了机,分析了下原因主要有两点:
1、这个组合电池电压区间比正常锂电池低不少,充满电才3.6V。车放半天启动前,一般也就3.4V多,锂电容容量又不大,一开机很快拉到3V以下,造成无法正常开机。
2、汽车插入钥匙后,一般马上打火,打火时记录仪供电会断开,也就是说记录仪开机过程中,恰好没有供电。
这两个问题,第一个显然是无法解决了,只能从第二个下手。就想到了加一个延时上电电路,延迟10S多开机,避开打火时的供电空档期,让记录仪在汽车供电下完成启动。关机和维持供电原来是没问题的,启动问题解决了,也就能正常使用了。

于是又设计了一个延时供电电路,串联到供电线上,延时时间10S多一点:

原理很简单,其中Q2是计时清零用的,避免多次打火计时时间累计,开机还是落在打火上。

加装延时电路后,用了将近一年了,没再出什么问题。其实来讲是延时电路解决了开机的问题,电池只是起到了关机维持供电的作用。总的来说这个方案算不上很成功,如果再改可能会考虑把锂电容换成超级电容,充电芯片和光电池都按4.2V充电,也许能解决开机的问题,不过超级电容的体积和漏电可能也是个大问题。另外如果长时间暗处(如地下车库)停车的话,还是够呛,恐怕延时电路是少不了的了。

网友:
外挂电源,强悍!

网友:
我宁愿用原装内置电池的.

网友:
这电池,壮观

网友A:
这外观我宁愿一年一换电池。不过我的行车记录仪用的是保险盒常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外观我宁愿一年一换电池。不过我的行车记录仪用的是保险盒常电。

外观多拉风啊。我觉得现在最合理供电方式就是电瓶常电,ACC控制开关机,在考虑有没有把用电池方式的改成这种供电方式的可能性。

网友:
夏天真的没事吗?

网友B:
为什么不外挂一个电池?

楼主:
我这边夏天没问题,气温最高也就三十五六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外挂一个电池?

因为电池不耐高低温,又不想每年都去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这边夏天没问题,气温最高也就三十五六度吧。

夏天车内温度能达到6.70度甚至更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夏天车内温度能达到6.70度甚至更高。

是啊,我的意思是比起南方,我这边车里温度算不上最高的,使用一夏天没啥问题。

网友D:
兄弟们,你们有没有想过,是记录仪的电源功率不够,开车时间又短,导致电池长期亏电呢?
我也是一个多月前改了外挂电池,一直很稳定,但是上周发现屏幕严重抖动,只能又拆回家检查。
发现新电池又没电啦,才一个月肯定不正常啊,于是用手机充电头关机充了几个小时,完全能够充满,再放到车上看,屏幕也不抖了。
这回感觉问题肯定不在电池上,把车充头拆开看看,用的是MC34063A的管理芯片,标称最大电流1.5A,实际能到多少我也没条件测,正常使用应该是达不到标称值的。
请有设备的老兄测一下,是不是平时使用摄像头打开的话,充电电流就分的很少,再加上开车时间短,电池一直处于充少放多的状态,导致短则两三个月、多则半年一年就损耗殆尽。其实如果能够不开机充几个小时,电池又能够充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兄弟们,你们有没有想过,是记录仪的电源功率不够,开车时间又短,导致电池长期亏电呢?
我也是一个多月前 ...

这种情况有,但不是普遍现象,大多数还是高低温造成电池老化存不住电。你这种情况加上上电延时电路也有用,开机最费电,能保证开机时不消耗电池电量的话,基本电池就不会缺电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外观多拉风啊。我觉得现在最合理供电方式就是电瓶常电,ACC控制开关机,在考虑有没有把用电池方式的 ...

电瓶常电,acc控制开机。。。。很多行车记录仪都是这样的,至少我的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瓶常电,acc控制开机。。。。很多行车记录仪都是这样的,至少我的是

是啊,近两年新出的很多都是这样的了,原车记录仪应该都是这种供电方式。

网友:
我原来的行车记录仪我也做了个延时电路,是用最原始的三极管电容加继电器做的,电容充电到三极管导通电压接通继电器上电

网友(2022-03-18):
引用 网友D:
兄弟们,你们有没有想过,是记录仪的电源功率不够,开车时间又短,导致电池长期亏电呢?
我也是一个多月前 ...

那种内置电容没有电池的记录仪,很少开车的话是不是比较合适?

我有个70迈的记录仪,就是很怕晒,一晒就坏,开不了机或者反复重启。怕晒可能也和电池缺电有关。 现在就想换个电容款的看看能不能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