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30年前的REMCO玩具船

楼主(2021-12-05):
回老家发现的,拿来给孩子玩了。30多年 就这样过去了。记得小时候,这玩具我没玩过,但玩过同样的,只是颜色不同,这船后面还有个插件,装上去就往后上方喷水。

网友A:
2节并联的电池盒,这种特别少见装2节3.7v 14500电池,就会快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2节并联的电池盒,这种特别少见装2节3.7v 14500电池,就会快很多 ...

可能是怕太快船跑了捞不回来吧

网友:
泵艇算高级的了。我那个年代能玩到浆艇就不得了

网友B:
没看到控制部分,没玩过,勇往直前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2节并联的电池盒,这种特别少见装2节3.7v 14500电池,就会快很多 ...

锂电池不适合给孩子玩

网友:
 竟然是水冷发动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看到控制部分,没玩过,勇往直前吗?

好像是转圈圈的

网友:
小时候认为是非常高级的玩具,拆开就两个零件

网友:
泵推啊,几十年前就玩了啊,

网友:
这玩意有密封圈吗?

网友:
最原始的船模了,连遥控接受电路都没有了。

网友C:
1984年厉害了,舍得买的没几个!

网友:
我小时候是用泡沫板磨成船行 然后上电机电池  普通玩具电机不防水 生锈了就换电机

网友:
船模离心式推进器头次见,九几年我玩过红颜色船底汽艇,底部安装电池仓螺旋桨船舵模块,装单节五号电池,拧到接通螺旋桨转动放水里能跑,船舵可调整直线跑,左绕圈,右绕圈。

网友:
90年代初的电动玩具可不好找,我当年还在玩橡皮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1984年厉害了,舍得买的没几个!

估计是做给老外玩的吧,当时有亲戚在珠三角玩具厂工作。。。可能是顺回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