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求帮忙找一个sot23-6芯片型号

楼主(2021-12-05):
2258xt-bag272 板子上坏了个6脚芯片,丝印是S2CA7,求助认识的大佬,确定下型号或者有什么替代品没有

网友:
SY8089可以替代他

网友A:
随便在料板上拆个,五角 六角的都行,注意一脚方向就行。

网友B:
是不是R1225N122D,对照电路看一下,手册:https://www.n-redc.co.jp/en/pdf/datasheet/r1225-ea.pdf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随便在料板上拆个,五角 六角的都行,注意一脚方向就行。

尝试这么干过了,但是不识别,感觉是型号不对或者是主控已经升天了

楼主:
谢谢,晚点回去找一个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R1225N122D,对照电路看一下,手册:https://www.n-redc.co.jp/en/pdf/datasheet/r1225-ea.pdf ...

嗯嗯,谢谢,晚点回去量电压对比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