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有没有短的移动硬盘盒,就是只装ssd的主板进去

楼主(2021-12-06):
不装2.5寸标准盘,只装里面的小板子的那种,tb找不到。

网友:
你锯上一半不就行了

网友:
七彩虹出过短款的,就是不知道尺寸合用不,也不知道哪儿能弄到。
不行你就按二楼所说,锯短就好了。

网友:
以前有人问过一样的问题,最后用USSD了,帖子论坛里应该还有

网友:
买个转接线,自己配个盒子

网友A:
m2 盒子 有短的。或者USSD盘

网友:
用NGFF或者MSATA的硬盘盒子不就好了

楼主:
自己锯的不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m2 盒子 有短的。或者USSD盘

主要想利用一下手头的ssd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主要想利用一下手头的ssd

教你一下,卖掉旧的买新的,寿命有了体积有了速度也有了,还不浪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教你一下,卖掉旧的买新的,寿命有了体积有了速度也有了,还不浪费

这个思路不错

网友C:
这种问题你得找三弟帮忙,因为三弟有打印机。
或者去某宝看看那些1.8寸的硬盘盒,有合适的了买一个回来了自己改吧改吧来用。

首推第一种方案,并且最好的方案貌似还应该是板子也自己画,这样可以把体积缩小最小,或者考虑那种电路板是竖着的板子(之前在二手鱼看到过,用的是MICRO口的3.0接口,跟现在极为先进的TYPEC相比,有点落伍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种问题你得找三弟帮忙,因为三弟有打印机。
或者去某宝看看那些1.8寸的硬盘盒,有合适的了买一个回来了自 ...

Type-C只是个物理接口,跟先进沾不上边,真正先进的是USB 3.20 Gen1 x2,但是这样的又很少,到时候价格爬到几百块楼主肯定接受不来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Type-C只是个物理接口,跟先进沾不上边,真正先进的是USB 3.20 Gen1 x2,但是这样的又很少,到时候价格爬 ...

相对于那种马克2.0再加3.0的连体3.0方案,明显的TYPE-C的线要更细点头子更小一点,另外我总有一种那种连体头相对于2.0的小口更容易弯折的错觉。
当然,连体的方案同时向下兼容2.0的线,这倒是个优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相对于那种马克2.0再加3.0的连体3.0方案,明显的TYPE-C的线要更细点头子更小一点,另外我总有一种那种连 ...

链接SSD这种耗电大户首先考虑的是外部电源的供应,大多SSD的需求都是5V 1A以上,高性能的甚至可以到6W以上,所以我这边个人都是三头线+2.5硬盘盒,十几年了没出过问题,反而是他们双头线方案的大多都在喊掉盘伤盘烧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想利用一下手头的ssd

量一下你手上这个板子的大小,看了你这个帖子后,最近两天也动了改一个非标2.5硬盘盒的念头,打算是外壳用3D打印,转接板就用翻车迅H1的,昨晚大概比了一下,成品大小应该要比身份证略大一点。
不过还有一个能把尺寸做到最小方案,之前在海鲜上看到过黑胶的SATA固态,如果用那个去做,体积应该会更小,只是大家都在说那是一锤子卖买,遇到掉盘了连重开卡的机会都不给。
(图片先欠着,等后续找到了再补)已经在海鲜市场的收藏中找到了这种固态盘
然后今天在论坛里看到了个6天前的帖子,里面的固态竟然就是用这种黑胶魔改的https://www.mydigit.cn/thread-288343-1-1.html

当然不用3D打印的话,还有一种方案,很早之前我买过一个铝合金外壳的2.5寸硬盘盒,主体的内芯是抽拉的,另一端通过一个底盖和两个螺丝与内芯锁死来固定,所以可以买一个这样的盒子,主体锯的比控制板加SSD稍长一点,内芯的框架也锯断后再粘合,最后组装,这样就不至于最终外观太丑了,唯一蛋疼的是这盒子他用的是那种2.0+3.0的复合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