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双十一买的五孔嵌入式ac插座

楼主(2021-12-06):
拆双十一买的五孔嵌入式ac插座
外观

上下盖加中框三层卡扣式可以无损拆开

拆开

磷铜片0.5MM厚、5MM宽不知道最大能过多大电流

全磷铜的接地线也是铜强磁不吸

上盖

中框

中框和下盖

全家福

完多谢支持!

网友A:
这货什么关键字

网友B:
话说磷铜和黄铜比有啥优势啊,感觉用黄铜的比较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话说磷铜和黄铜比有啥优势啊,感觉用黄铜的比较多

磷铜弹性好,黄铜比较硬

网友C:
麻烦楼主给个关键词或者链接,这个真不好搜索出来,总是出来一堆面板插座。
卡式  嵌入式   五孔,我都试过了。

网友D:
感觉就是排插上的一个插座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货什么关键字

新国标五孔嵌入式ac插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话说磷铜和黄铜比有啥优势啊,感觉用黄铜的比较多

黄铜弹性没有磷铜好一般正规点的插座都是用磷铜

楼主:
引用 网友C:
麻烦楼主给个关键词或者链接,这个真不好搜索出来,总是出来一堆面板插座。
卡式  嵌入式   五孔,我都试过 ...

新国标五孔嵌入式ac插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就是排插上的一个插座模块

是的,不过这个很适合DIY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国标五孔嵌入式ac插座

谢谢,买几个备用,做可控硅调速器很好用。

网友:
这种插座很适合DIY,占空小。

网友:
ylj的可以换这种的模块

网友:
镀镍锡青铜?

网友:
好像某牛的几种插排就是在塑料壳子里塞几个这种玩意儿。

网友:
这种面板安装型的DIY方便,偶手上有一堆118的开关插座模块找不到用的地方,撸了块118的面板又匹配不上

网友:
冲着铜片厚度 不错

网友:
不错,可以DIY插板了。

网友E:
我买了几个2线上当了是不锈钢片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买了几个2线上当了是不锈钢片

不锈钢的也不便宜啊就是导电性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