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一个多出八脚芯片的台电SM2246EN,开不了卡,提示:Reset Fail(51)

楼主(2021-12-06):
一个台电128G的SSD,主控是SM2246EN的,ID号:45,3A,94,93,76,51。原来认盘
不能格式化。颗粒旁多了一个八脚芯片,背面又有一个缓存芯片,试过很多开卡软件都
示:Reset Fail(51)。经论坛朋友指点:说要拆掉R4和八脚芯片才能开,八脚芯片型号:
ATML H626,拆了八脚芯片没拆R4短接ROM不认盘。把八脚芯片和R4一起拆了只开出32G
的,拆了R4和八脚芯片后ID号变成了:45,3E,96,93,7E,51.现上传该SSD的图片和
没拆R4的CE分布跟拆了R4后CE分布变化及ID号变了的图请朋友们指点这个SSD要如何医治?

网友:
芯片一拆,变成有CODE锁的颗粒了

网友A:
这就很卧槽了 闪迪有锁颗粒+外挂EPROM解锁  只能把R4和EPROM贴回去或者把颗粒拆下来上2258XT    这颗粒ID对应的是东芝7DDL  我很好奇的是EPROM到底写入了什么数据解的锁  能用编程器读出来一份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就很卧槽了 闪迪有锁颗粒+外挂EPROM解锁  只能把R4和EPROM贴回去或者把颗粒拆下来上2258XT    这颗粒ID对 ...

我的编程器识别不到这种芯片

网友B:
应该是24C02,24系列I2C芯片,编程器可以读的,先读出文件来,看看能不能利用这文件修改开卡工具实现开卡

网友:
强大,看样子,SD太鸡贼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24C02,24系列I2C芯片,编程器可以读的,先读出文件来,看看能不能利用这文件修改开卡工具实现开卡 ...

读出来过苹果盘的,没啥用,里面能看懂的就是一个强行ID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24C02,24系列I2C芯片,编程器可以读的,先读出文件来,看看能不能利用这文件修改开卡工具实现开卡 ...

我的编程器只有ATM这种型号, 这个八脚是ATML.手动选芯片型号也识别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读出来过苹果盘的,没啥用,里面能看懂的就是一个强行ID

水果的BOOTCODE确实是没啥用,因为没有BYPASS的固件,只有这个DDL有公版的固件才有尝试的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就很卧槽了 闪迪有锁颗粒+外挂EPROM解锁  只能把R4和EPROM贴回去或者把颗粒拆下来上2258XT    这颗粒ID对 ...

i
请问一个:如果我把八脚芯片和颗粒全拆掉,贴上别的颗粒能开出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读出来过苹果盘的,没啥用,里面能看懂的就是一个强行ID

请问一个:就这块板如果我把八脚芯片和颗粒全拆掉,贴上别的颗粒能开出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一个:就这块板如果我把八脚芯片和颗粒全拆掉,贴上别的颗粒能开出来吗? ...

拆了eep和电阻就变成普通板子了。。。完了。。。凤凰变乌鸦了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