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小度大金刚智能音箱改装AUX立体声

楼主(2021-12-06):
双十一偶然机会入手了一台旗舰版小度,收货后开箱,感叹现在语音智能的强大,但又对音响音效颇感不足,于是全网搜索改装教程,却发现旗舰版只是单声道,没有太大改装意义,就考虑入手了一台大金刚。可惜啊,入手太晚了,现在只有二代,没办法先买一台看看,到手后的感觉是红外反应还没旗舰版快,音质也是一言难尽,最终还是放弃了二代选择到海鲜市场淘一台二手一代的。运气还行,找到个很实诚的老哥,以195包邮形式收了一台95新带包装原配件的一代大金刚。虽然195也是溢价,但是相比其他卖家,算不错的。

一代的确效果比二代好得不是一星半点,果然用料很重要。红外可以跟旗舰版媲美,音质也基本可以好到不想改装了,但是吧,改装材料也到手了,自然还是引动动手折腾一下试试效果了~
找了一波全网资料,大部分都是改装效果视频,改装教程很少,所以就自己整理自己边试边改了。

原理其实不难,查阅资料就知道,大金刚用的是TAS5733L功放,那自然要买一块I2S解码板了。解码板的选择上,由于小度音源也就那样,所以解码板不需要太烧,选择性价比高的PCM5201A解码板就够了,一般都是5V供电,供电这一块可以选择在主板上接一路5V供电,也可以直接从尾部电源板处引12V出来再加一块5V降压模块供电。3.5音频口那里,可以用解码板自带的,也可以特意购买一个11P的PJ-307音频插座,这个插座的好处是顺带做喇叭的开关。

首先就是拆机了,拆机先从尾部开始,尾部橡胶垫,先用吹风机加热几十秒,再用撬棒撬开,螺丝就露出来了。

拧开螺丝就可以看到尾部电源插板和喇叭了,喇叭资料网上有。

再之后就是拧开顶部几颗螺丝,顶盖跟喇叭腔体分离之前,需要撕掉上面的一层黑色薄胶,之后便可以进一步分离顶盖和电路板了。最后就是所有零部件图片了。

从电路板可以看到,印丝TAS5733L的就是功放芯片了,查阅资料可以知道5733的I2S引脚分别25脚(LRCK),26脚(SCLK),27脚(SDIN);分别是图示芯片里右下脚的倒数3脚,从下往上分别是25-27;改装时只需要把这三个引脚接线到解码板的LRCK、BCK、DIN脚。因为芯片管脚接线相对困难,所以可以找出3个连通的点代替,据测试是主芯片与5733芯片之间的3颗0422规格的22欧姆电阻右侧,也就是下图3点。

这里面焊接3个电阻右侧3个点的确难度很高,要用特尖烙铁头,毕竟0402的贴片电阻长1毫米宽0.5毫米,能焊上去都是老师傅了,焊接手艺不行的不建议改造,焊完还不能拉扯,最好固定一下,不然容易把电阻右侧的导电皮一起拉扯段直接导致电阻开路。上头多了一根黑线是自己加的屏蔽接地线,可以不加,加了后安装难度会升级,可以直接用3根细线连接好信号线再固定就行。

连接好解码板后就可以做供电电路了,我采用的方案是直接从尾部电源板接一路12V的电源经过自己买的MINI降压板降压到5V后给解码板供电,因为这样就可以直接把供电线路全部压倒底部,也不影响主板供电分流。12V电压万用表一测就知道在哪,MINI降压板要根据介绍(比如有A、B焊点断开闭合降压到不同规格)进行调整确认输出5V再接入。
最后就是整体效果图了。

全部接好后连接自己音响,感觉效果还行,毕竟6.5寸的口径,怎么都比自带的喇叭效果好。
至于开关这一块,可以用PJ307的11P 3.5音频口开关控制自带喇叭,也可以自己装个个独立双联自锁开关控制2个喇叭线,也可以参照另外一个大哥的方案,在SCLK跟功放之间串联一个开关控制信号是给PCM5102还是给TAS5733;至于怎么串联,就需要点手上功夫了,方案就是把SCLK的那个22欧姆电阻取下,取下电阻后可以考虑直接用直插式的22欧电阻一端接在原位置左侧焊点,右侧串联开关选择接在原右侧触点还是接在解码板BCK处。

后续解码板店家给发了一个资料,感觉做得很好,应该早点发我的,这样我就可以傻瓜式接线了。。。。。

店家这里采用的方案就是直接用用PJ307音频口控制喇叭线,线路图很明确,但是店家资料没有合理更新,他家的解码板是5V的,图示12V,直接接12V,估计得冒烟。

方案总体如上,因为还没有装机,就更新到这里了。后续也许会更新一些其他的吧。
其他的音响改装也大概是这个道理,找到3根信号线,找到供电线,做好开关。

楼下更新

网友A:
不是说斐讯r1最强吗? 咋不买斐讯呢?

网友:
帖子很不错,拆机改装解说都很详细

网友:
很好,很好,就差个音箱了。

网友B:
改了以后,外接功放,也不能用语音控制音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了以后,外接功放,也不能用语音控制音量了

大金刚一代,用任何解码板改后都能语音控制音量。其它版本可能会存在不能控制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说斐讯r1最强吗? 咋不买斐讯呢?

不很清楚,入手啥就改啥。百度语音识别能力还是很强的。

楼主:
补充一下小度旗舰版和小度大金刚一代二代的差异。反应速度上,旗舰版和一代语音识别回复很快,二代慢一些;反应速度在红外上也有所体现,比如学习风扇特殊按键红外码上,学习接收红外码时,在你按下遥控器器后,旗舰版和大金刚一代是迅速回复已接收到红外码并学习,而大金刚二代要停顿好几秒(明显感觉到的延迟)后才回复学习好。
红外发射上,当你语音小度打开XX时,旗舰版和大金刚一代都是在回复“好的”的时候就已经发射完毕了,而大金刚二代要在说完“好的,已为你按下XX键”后才发射红外码。音质上,旗舰版就是个简单的单声道音响,满足日常使用足够了,二代音质很一般,比较闷,只是两个喇叭,并不是真正的双声道,一代是音质过得去的双声道立体声。
综上,如果只是要功能和性价比,推荐入手旗舰版;如果功能和音质都要,可以考虑海鲜市场整个大金刚一代;大金刚二代是最不推荐入手的,可能比旗舰版唯一的优势就是投屏吧,跟二代没法比,全方位被碾压。

网友C:
人家定制的解码板自带了12转5的ldo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人家定制的解码板自带了12转5的ldo芯片

只做DIY改装分享建议,接单定制改装的也不会告诉别人是啥方案。那种单存上个视频看了只能get到可以改到这个效果,具体操作还得自己摸索。这只是最简单的改装,思路上可以自由发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说斐讯r1最强吗? 咋不买斐讯呢?

翻车讯的音质和价格确实强,但服务器瞎了导致目前成智障音箱了,虽然也有刷三方固件实现复活的,但据说唤醒率高的定制固件需要付费,免费的固件跟小爱之间大概差十个小艺吧。
另外楼主这个改装的重点在于引出AUX来外接自己的影音设备,那他的这套装设备绝对是要好过翻车迅的那个哈曼卡顿小单柱的。

楼主:
改装好有几天了,今天周末来个更新,接下一个帖子

楼主:
小度大金刚改装AUX立体声后续更新

音箱改装好后好几天了,今天得空码字更新一下,前叙内容接上一个帖子。

改装好后效果图如下:

插入3.5音频线后直接自动断开自带喇叭,使用外接音响,试听无底噪,立体声效果完美。
这是最终效果,中间比较曲折。
改装还是比较容易翻车的,在准备组装顶盖时,第一个问题就是I2S音频线过粗无法安装。只能拆开换线,拆开后去除热熔胶过程中直接把线拉出来了,几乎没用力的那种,再看线头和电阻,感觉也没啥异样。
于是开始用新线焊接,结果发现怎么都不上锡,再测试电阻发现开路了。第一反应就是电阻烧了,但是测试右侧焊点和功放芯片却是连通的,所以断定是电阻右端开路。再把之前的线头拿过来细看,发现能看到非常细微(宽0.5毫米,极难发现)的电阻皮(这也是上期说的要固定I2S线以免扯掉电阻导电皮的原因),故而确定3颗电阻报废。
接下来只能网购0402规格的22欧电阻等到货了再补上重新焊线了,然而楼主是个心急的人,第二天还是去电子市场先看看能不能买到,结果电子市场大部分店家都是0804和直插规格,只有一家有0402的,还是以一盘10K个为单位售卖,,我只要3个,买一盘着实没必要,也就只能在家等了。但是快走出电子市场时还是不甘心的买了50个直插的22欧电阻,打算回家先测试一下效果。

回家后凭借着楼主“高超”的焊接技术以及坚持不懈的心态,终究还是把3个直插电阻塞进了0402的焊盘。我自己都佩服我自己,,0402的规格是长1毫米宽0.5毫米,,接近看不见哈哈哈哈。我也在此之后对1毫米的东西有了新的视感。
基于直插电阻能焊上,再接线就容易了,毕竟电阻引脚上锡接线容易多了,有了之前经验,这次直接用了3根细线焊了。
PS:小度主板焊点还是很坚挺的,数次以为会搞坏焊盘,最后欧证明是我多虑。再者,洗板水是好东西,这种小焊盘,不洗干净也很难看清。

效果图如下:

如果没破坏原来的3颗电阻,还是建议在原来电阻右侧接线,不推荐使用楼主接直插电阻的方法。
接下来就是组装顶板了,顶板铝合金体另外打了两个孔(2-3毫米钻头),方便引线通过。

这里另外两根线是一路5V的引线,因为I2S引线不宜过长,所以考虑把解码板黏在音腔顶部,自然直接从主板接5V线方便一些。
解码板VIN,GND,LRCK,DIN,LRCK接主板出来的引线,L,R,GND接底部音频插口,里面有个SCK GND的触点,商家说如果有底噪可以短接,我选择直接短接以免后续拆机返工。
然后就是固定解码板了,解码板粘在音腔顶部,用AB胶固定比较稳一些。

喇叭那里,要在喇叭的一根线上串联一个开关(正负极线都可以),接线如下:

喇叭开关上,一开始的想法是接一个纽子开关独立控制(霸气、质量又好),但是底部空间有限,很难放下一个体积较大的开关(楼主试验过,翻车了;除非用那种小型自锁双联开关),所以索性直接用11脚的PJ-307音频插口一并控制了(这里楼主也买了质量更好的PJ306,但也是受限于体积只能放弃)
PJ306和307图如下(是不是可以看出明显306更好)

附上楼主翻车的改装图片,这里翻车于好几个点,一是纽子开关体积过大,音腔体怎么整改都放不下;二是AB胶打在了底圈一周,音腔底部要被改得体无完肤。

翻车后楼主只能到海鲜市场看看能不能买到配件了,运气不错,海鲜市场一位老哥以19块包邮的价格卖给我了除顶盖和主板电源板外的所有配件。

还有外圈就不上图了。
配件到货后,放弃纽子开关,放弃PJ306;直接选择PJ307一步到位了。
PJ307安装的时候,需要把底部塑料铲掉一些,最好有把小铲子了,用“手机维修IC刮胶刀”就很方便,具体铲到能合理放下PJ307就可以了。然后就是打孔了,建议先用小钻头,一步一步扩大,最后5MM钻头上完再进行简单扩孔就可以了。之后用AB胶固定尾部,前端尽量不上胶,以免阻碍后续组装。然后就是在音腔体相应位置挖一个方形的槽方便组装。

效果图如下:

最后一步就是焊线组装了。

组装完毕,试音,效果完美。

此帖旨在给大家DIY改装提供一些简单建议,避免像楼主一样翻车走弯路。其它型号的改装也大同小异,改装材料上,合适就好,无需过度追求,否则装不上一切白搭。

网友(2022-06-23):
感谢,很实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说斐讯r1最强吗? 咋不买斐讯呢?

斐讯后台废了

网友:
改的更实用了

网友(2022-08-21):
非常好的分享。我想改下小米AI音箱做背景音乐主机,参考楼主方案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