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为啥用植锡网给缓存植锡,锡渣很多?

楼主(2021-12-06):
(照片太小没法儿拍,文字说明吧。)用的是阿毛易修SSD钢板,给缓存植锡,还用了几个,大部分没问题,后来发现,基本每个植锡完的缓存,小圆珠之间的基板上,都有亮晶晶的锡渣,有的多有的少,三星缓存尤为严重,锡渣很小很薄,洗板水都洗不掉必须用尖嘴镊子才能刮掉。

后来我每吹完1片,都清洗一下钢板的底部(不敢用纸巾擦,擦完一堆毛毛),但发觉还是有锡渣。听听大家的意见,取取经。

网友:
植锡后,放平,再用疯枪吹下,那些小残留就灰飞烟灭了

网友A:
加一些助焊剂,活性越强越好

网友B:
锡渣多主要是你的锡浆太新了,放久了干一点就不会有那么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一些助焊剂,活性越强越好

我感觉锡浆里面的助焊剂已经很多了,每次底部都留着不少黄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锡渣多主要是你的锡浆太新了,放久了干一点就不会有那么多了

还有这种事?新开封的维修佬锡浆,还要放一会儿?

我在想是不是我刮的太用力,给挤到钢网和颗粒的缝隙里面去了?但是不用力刮不干净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感觉锡浆里面的助焊剂已经很多了,每次底部都留着不少黄色的。

助焊剂会让那些小粒聚合成大粒的,我怕看你钢网是不是没有洗干净啊

网友:
牙刷沾点洗板水清洗

网友:
每次刮稀浆时用卫生纸把焊膏吸一下,让稀浆干一点

网友C:
我都是用卫生纸把锡浆吸干点后,再上网来值锡。

网友D:
我用锡浆植球也这样,我觉得大概是压钢网的时候把部分锡浆压到钢网下,一吹就又扁又薄的锡渣。
我都是用针去挑,然后牙刷沾洗板水刷

网友E:
锡浆别太稀,刮锡的时候钢网压缓存压紧。

网友:
用锡球不就解决问题了吗?????????而且保质期还长

网友:
锡浆问题,不过老手喜欢用锡球,毕竟Bga132 152的球挺大的,焦距也够用

网友:
原来如此,锡膏要干一点的,

网友:
锡膏要干点 焊完了牙刷洗洁精伺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都是用卫生纸把锡浆吸干点后,再上网来值锡。

其实那个维修佬的锡膏不稀,很稠,没有什么析出的水分,新开封的,没有加过稀释液。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用锡浆植球也这样,我觉得大概是压钢网的时候把部分锡浆压到钢网下,一吹就又扁又薄的锡渣。
我都是用针 ...

是啊,我用尖嘴镊子去刮,但不是办法,有些很多很细小。

楼主:
引用 网友E:
锡浆别太稀,刮锡的时候钢网压缓存压紧。

我也不知道怎么样算稠怎么样算稀,我觉得这个已经比较稠了,你用什么锡浆?

钢网比较大,缓存又很小,只能压住两边,是不是有可能导致中部微微隆起,刮的时候塞进缝隙了?你们一般用什么钢网?可能厚一点的钢网比较好?我发觉阿毛的钢网很薄。

网友:
一样的钢网,一样的锡浆,没这个问题,钢网用酒精啥的擦干净,刮锡的时候压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