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求2246XT TH58TFG8DFKBA4C开卡软件

楼主(2021-12-06):
主控2246XT东芝TH58TFG8DFKBA4C
识别出来的和上面的咋不一样?

网友A:
肯定是以芯片上的为准。

网友B:
8DFKx2=9DFK,你可以这么理解,所以你选8DFK和9DFK都可以开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是以芯片上的为准。

开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8DFKx2=9DFK,你可以这么理解,所以你选8DFK和9DFK都可以开卡。

用9DFK搞定了

网友C(2022-11-14):
引用 网友B:
8DFKx2=9DFK,你可以这么理解,所以你选8DFK和9DFK都可以开卡。

我有一个疑问,我2246XT双贴2个9dfk,是不是选0dfk也可以开,因为新软件版本都不带9dfk的信息,但是0dfk是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有一个疑问,我2246XT双贴2个9dfk,是不是选0dfk也可以开,因为新软件版本都不带9dfk的信息,但是0dfk ...

ID不一样,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