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悲剧,前几天做的903+02t的U盘今天用了一下,竟然掉盘了

楼主(2021-12-06):
前几天做的903+02t的U盘今天用了一下,竟然掉盘了,再插没反应,只有盘符,明显掉固件了,真是怕啥来啥

于是找来903的g2板子,结果买的板子当时没试,现在傻眼了,一个通电灯亮,工具不识,另一个灯闪,工具也识别,颗粒上了之后量产成功,但过一会儿又不识别颗粒了,这都什么鬼,好容易第三个ok了,结果量产的时候噼啪冒火星,我一检查,发现劣质焊油竟然导电,我又没清理,结果有一场悲剧

三具903尸体,45块就这么打水漂了

于是用了第四个903板子,总算ok

上芯片精灵

再跑个圈,不得不说黑片mlc+903的速度竟然和我以前买的3257的雷克沙一样,无语

最后封装保存吧

网友A:
标签最后写的64MB???

网友:
这读写速度真对不起903啊。

网友B:
头次听说焊油导电的,是你自己焊的短路了吧

网友:
这写入速度还不如直接上芯邦/安国一类的,上3.0的,简直是浪费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头次听说焊油导电的,是你自己焊的短路了吧

两个电阻间肉眼可见焊油在噼里啪啦的,绝对是我用的焊油导电,那个部位我根本没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签最后写的64MB???

256g只开出来64g,还是异步,那个m代表mlc

网友C:
主控应该没坏,903公版我已经不用了,上可调电压的903,很多颗粒1.8v的都能量产,温度也低!

网友:
全军覆没,最后的读写太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控应该没坏,903公版我已经不用了,上可调电压的903,很多颗粒1.8v的都能量产,温度也低! ...

不管啥公版了,这些板子和颗粒玩完就不玩了

网友:
坏板子送我吧,运费我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管啥公版了,这些板子和颗粒玩完就不玩了

是的,现在同质化太严重了,没什么好玩的了,3280的写保护还没有贴片,能贴好的话也只有这个能稍微玩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