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三星字库做好u盘后无法格式化

楼主(2021-12-06):
品牌:Samsung
型号:KLUDG8J1CB-B0B1
规格:128GB UFS
封装:UFS
用的是SM3350开卡  显示开卡成功 容量也显示出来了
但是就是无法格式化 低格式化结束后 还是无法格式化

楼主:
各位大神碰到这种情况咋办?

网友A:
UFS从什么上面拆下来的?估计是个坏的

网友:
更新一下固件试试,我之前用了个东芝64的,又得了一个三星128吹上格式化就能用不用重新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UFS从什么上面拆下来的?估计是个坏的

从小米MIX手机拆下来的

网友:
我也想知道咋回事!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从小米MIX手机拆下来的

手机之前可以开机吗?比如说听到开机音乐/或者锁屏声音,如果是不能开机的,大概率是个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机之前可以开机吗?比如说听到开机音乐/或者锁屏声音,如果是不能开机的,大概率是个坏的 ...

谢谢了  这个手机原来是能开机的  用着用就不行了  所以才拿来做u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了  这个手机原来是能开机的  用着用就不行了  所以才拿来做u盘的

正用着就坏掉了? 比如说突然卡住,然后重启进不了系统之类的,搞不好就是坏了硬盘,这不是白折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