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图解启东华汇M-420-30(0~30V/14A)开关电源并简析电路原理/应该是改了外控

楼主(2021-12-06):
朋友给了个旧开关电源,启东华汇的型号:M-420-30,看贴纸参数输出电压:0~30V,电流:14A。不知道是好是坏,先拆了看看有没有烧掉的痕迹。
PS:拆解同时发后来测绘的电路图,并简析电路原理,图有点多,分3层楼发吧

打理干净的外观
顶面

侧面贴纸

输入输出侧,调压电位器附近还有两飞线

对侧是散热风扇

先拆掉I/O侧的铝挡板
这插座位置设计有点bug,伸出来的距离不太够,插座翻盖和铝挡板有干涉,不能完全打开

这插座是接风扇的,拔掉才能拿下风扇面板

前后面板,都是铝的

底面有4颗螺丝,拆掉才能拉出板子
PS:这4颗螺丝不好拆,只能靠手指摁住螺母拧

全铝型材的外壳,除底面外带散热肋片

板子正面全貌
环氧双面板,元件也不少,看着还行

底面
螺丝安装孔穿过三个功率件的孔,兼做紧固

整体没有明显烧蚀,指不定还是好的
搜了下马老板家,没看见这种420W的,500W倒是不少,可能这个是老产品
网上也没找到相同的电路图,这个变压器用法差不多

电路分解

初步确定是半桥开关电路

整机原理只能跑一遍了

下面按各单元图解
这是输入部分的保险、EMC电感电容
这个接在L、N之间的680k貌似没用呀

EMC之后就是整流滤波,扁桥是600V 25A的
高压电容见上图,鬼子贵弥功的450V 330uF

尖峰吸收RC和接机壳的电容

主变压器,下侧4.7uF薄膜电容是和初级串联的

这个互感器也是串联在初级上的,应该是电流采样用

主变压器两侧电路及简析

后来确认是单电容的半桥调谐型

楼下继续

楼主:
继续看控制部分

PWM芯片是UC3527,商业级的
很少见用这颗芯片,网上也找不到什么实用电路

芯片简介

网上找的应用电路,这是推挽的,和本例不同

换个角度再看

3527输出增加了一个全桥驱动隔离变压器,以增加驱动能力

调压部分调整的比较用基准电压

看这里电路的改动,红黑飞线是改了外接控制电压
即先预调好输出电压,然后控制红黑的外接电压有无,来控制输出电压
或者是调整外部电压值来控制输出电压

控制和驱动电路如下图
特点:
1. 舍弃了3527内部的误差放大器,改用外接358;
2. 软启动用于限流

再来看辅助电源

仙童的BUT11A,450V、5A的高压开关管

该辅助电源为非典型RCC电路

接着看电压采样及温控电路
采用常见的双运放LM358,一路用着输出电压误差放大
另一路做温控

温度传感器用的是三极管2SA1015 be结,去掉C脚估计是为插件方便

输出接三极管5609,驱动风扇

电路原理如下:
调压部分恢复为原来接3527基准端

主变压器次级输出的滤波电感电容

电容为两个3300uF并联

板子背面的两MOS管,就不拆下来看型号了

输出整流二极管,非肖特基的

后来把风扇也拆下来了

最后全家福

整机的电路汇总如下:

网上找到的半桥谐振电路,初级LC均是接地,而本例是接电源
原理上应该是一样的

楼下打理一下,通电测试

楼主:
整机看起来没毛病,就把调压部分先恢复回去

稳妥起见,还是用维修插座串上白炽灯试

上电,灯闪了一下,有门
输出电压30.7V,也没乱跳啥的

空载输入功率有2.57W
后来调低输出电压,该值下降,应该大部分就是输出指示灯的功耗

最高可以调到33.7V

调低,到12V

调到5V,接小负载木有发现问题

继续,到零太慢,用个小灯放电

再测下辅助电源输出,14V的

这是3527内部的基准电压,标称5.1V

看起来没毛病,就翻出好久没用的电子负载再测一下

电子负载之前没条件测大功率电源
还是设定12V输出,看下电流如何

电子负载已经调到最大了,竟然还有一半没拉出来
看来这个电子负载要再调整一下,不然对不起这么大的散热器

输入功率108W
摸了一下,俩MOS管没一点温升,输出二极管有点温度
算下来效率为83.7%,没同步整流、没碳化硅MOS,老掉牙的PWM芯片,这效率也差不多

总结一下:
1. 做工用料不算太差,可调输出日常使用方便;
2. 控制芯片、电路不常见,但据说谐振开关电路是正弦波输出,没有常见的开关尖峰;
3. 这个改恒流似乎比较麻烦,需要增加互感器的次级绕组,再加电位器

运气不错,是好的不用修,下一步打算改下面板,做一个可调稳压电源

都说不能调电流的电源不是块好板砖!给启东开关电源加上电流调节功能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93706-1-1.html

网友A:
赶上直播,强制占位,

网友:
完了,楼主已经提前占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赶上直播,强制占位,

终于更新完了,3楼补上了测试情况

网友:
必须加精了。

网友:
哇这电源啊不错啊

网友:
做工看着不错

网友:
里面还是不错的

网友:
赶快加精啊!

网友:
这分析原理的非常细致。

网友:
达到80plus的标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赶上直播,强制占位,

欢迎占位围观,已经更新完毕

网友:
厉害了,恭喜加精~

网友:
引用 楼主:
欢迎占位围观,已经更新完毕

66666666666666666啊

网友:
说到电源,上次买的dell服务器电源(12v40a),接上电,短接松开,再短接,这样来回了几次,就炸了,听见砰的一声,再通电整个房子的插座都跳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