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来个超mini单键双稳态电路,误触发概率很小

楼主(2021-12-06):
网上找的图,做出来了,误触发概率很小。

很小的一片板子。

网友A:
静态电流有多大?

网友B:
怎么多了一个5脚IC?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静态电流有多大?

待机电流是吧   很小的  整个电路就1.5M欧电阻串470K 在耗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多了一个5脚IC?

当然是充电的呀。

网友C:
这个电路近试版本10年前在量产产品使用过,电路相对更稳定,C1 的值再加大一点会不会更稳定,不过也要考虑按键间歇延时.我现在用一个8脚专用开关机IC做产品,比这个更简单也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路近试版本10年前在量产产品使用过,电路相对更稳定,C1 的值再加大一点会不会更稳定,不过也要考虑按键 ...

什么ic zsbd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路近试版本10年前在量产产品使用过,电路相对更稳定,C1 的值再加大一点会不会更稳定,不过也要考虑按键 ...

这个芯片可以通过外部电路编程吗,功能拓展更多吗?

网友D:
有SOT-23-5带反相输出的D触发器,没有比这个好用的了,只需要一两个外围,你这零件是用箩筐来装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芯片可以通过外部电路编程吗,功能拓展更多吗?

没有拿到他们的内部资料,只能当作电子开关使用,应该不是51内核.

网友C:
轻触 ON/OFF 开关IC芯片 单键开关机芯片 电子开关IC F1820-SOP8-淘宝网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p;abbucket=7#detail

网友E:
一乐,3AG老师的图?

网友:
引用 网友C:
轻触 ON/OFF 开关IC芯片 单键开关机芯片 电子开关IC F1820-SOP8-淘宝网
https://item.taobao.com/item.h ...

谢谢,收藏备用。

网友F:
223类6脚触摸芯片,tb 2毛多一个,基本无外围元件,灵敏度可调,触发方式可调,上电电位可调,比这类分立电路可好使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乐,3AG老师的图?

头条上找的图   现在也忘了是谁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223类6脚触摸芯片,tb 2毛多一个,基本无外围元件,灵敏度可调,触发方式可调,上电电位可调,比这类分立电 ...

我需要的是实体按键   有按压反馈的开关按键   ttp223我4年前就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SOT-23-5带反相输出的D触发器,没有比这个好用的了,只需要一两个外围,你这零件是用箩筐来装的。 ...

是这个吗SN74LVC1G14DBVR SOT-23-5

网友:
这个有静态电流,还有另外一种,短按开通,长按断开,那种无静态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