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非常奇怪的大屏幕液晶图像,是偏光膜坏了吗?

楼主(2021-12-06):
一个46寸的灯管背光的液晶电视,图像从正面看正常,亮度均匀。但是偏个角度看就有些地方明显发暗还有变色。

正面,看起来完全正常:

从上面看,两侧发白:

从左面看,右上侧就发暗变色:

从右边看,左上角就变暗变色:

总之就是正面正常,侧面变暗变色,角度越大变得越厉害。

这不应该是驱动逻辑板的问题,那么是背光的问题还是液晶板偏振膜的问题?或者还有其他的可能性?

网友:
膜片问题吧,

网友:
可能是背光老化引起的

网友A:
看起来像似老化了因为电路板发出的热量空气是往上流动的所以上面老化得更快。

网友:
这不规律的样子应该是背光膜老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像似老化了因为电路板发出的热量空气是往上流动的所以上面老化得更快。 ...

是背光膜老化还是偏光膜老化?

网友:
可能是偏振膜坏了,你把屏幕竖起来看看显示效果正不正常

网友:
“子宫内膜炎”   我有个老本本比这个严重  就像烂梨子的黑疤 一块一块的  买了膜还没时间手术

网友:
这个倒个,试试那?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背光膜老化还是偏光膜老化?

这倒不太清楚不过如果要花钱维修就不值得维修了毕竟全新的电视也便宜。

网友:
自己去找一张相同角度的偏光膜,放到有问题的地方,试试就明白了。

网友B:
就是偏光片出问题了,老化了,再过半年或一年,这些变色的地方会起泡发裂,一般都是外面的偏光膜老化的快,也有同时里外两面膜都出问题的。这种机子修也划不来,两张膜的钱够买一个正常的能用的二手屏

网友C:
这么大二维码,
里边得藏着多少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偏光片出问题了,老化了,再过半年或一年,这些变色的地方会起泡发裂,一般都是外面的偏光膜老化的快, ...

关键是自己还贴不好,不是有泡就是有灰。得用专业的覆膜机和比较洁净的场所

网友:
这是液晶显示屏的固有的视角窄之特性,也是跟现象管比较最大短板,不过后期考技术进步已经不太明显了,还有色彩还原/响应时间(拖尾)等也是液晶劣于显像管~所以不用太介意。

网友:
没遇到过这种,以前示波器的偏振膜老化了是发黄发黑

网友:
46寸感觉还是值得修一下

网友:
感觉是偏光膜烧蚀了,一般是向阳放置或其他化学腐蚀导致的。

有能力可以换一次膜,无损除胶和防气泡铺贴是难度。  偏光现在好买,就是手工贵,除胶和铺贴都是手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么大二维码,
里边得藏着多少字?

呵呵,很有想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