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求助:性能高一些的u盘模块,实际有效写速度不低于100MB/s

楼主(2021-12-06):
业务需要性能高一些的u盘模块,实际有效写速度不低于100MB/s,容量要求不太高,32GB-128GB
请知情者联系。

网友:
关键要看要不要4K,要4K和不要4K价格差很多的

网友A:
这很容易办到啊,903加个好点的颗粒就行了。慧荣的写速通常上不了100M,或者买个2242+小硬盘盒,比U盘大不了多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很容易办到啊,903加个好点的颗粒就行了。慧荣的写速通常上不了100M,或者买个2242+小硬盘盒,比U盘大不 ...

话说我这边2242+盒子翻车了,之前我发过帖子,INIC3639的迷你盒子,不知道有多少人掉坑里了,后来我送掉了,现在老老实实用2.5的盒子加SSD或者SATA协议的SSD模块加转接卡加2.5盒子,速度爆炸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话说我这边2242+盒子翻车了,之前我发过帖子,INIC3639的迷你盒子,不知道有多少人掉坑里了,后来我送掉 ...

佳翼的小盒子不错,做工也好。我总觉得正规厂家出来的2242,总比私人打板做的2246XT来得好吧,死在那个方案的人更多。高温大家一样高温,注意做好散热,开卡的时候降点频率跑问题也不大。其实吧,按楼主这个需求,3281可能合适,温度也低,但写上100M的慧荣方案确实不多。

网友C:
佳翼的盒子还可以。type-c的盒子可以连接手机传文件,内藏2242 SATA SSD和硬盘盒主控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佳翼的小盒子不错,做工也好。我总觉得正规厂家出来的2242,总比私人打板做的2246XT来得好吧,死在那个方 ...

慧荣其实我试了下,手边的3280和3281都有很不俗的表现,前几天我还发了帖子,就是不清楚兼容性问题到时候会不会把楼主逼疯,按理这种3.20 Gen1的东西得再过两三年才能解决问题,毕竟问题出在BIOS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慧荣其实我试了下,手边的3280和3281都有很不俗的表现,前几天我还发了帖子,就是不清楚兼容性问题到时候 ...

公认最可靠最成熟的就是3267,但是3267死都上不了100M,所以只能上903或者固态U盘了。2242本身质量过硬,找个靠谱的盒子,外壳铝合金配合散热,没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公认最可靠最成熟的就是3267,但是3267死都上不了100M,所以只能上903或者固态U盘了。2242本身质量过硬, ...

我已经放弃挣扎,2.5盒子多香啊啥都能接,而且数据线也有三头线可以买,C口的我到现在没看到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公认最可靠最成熟的就是3267,但是3267死都上不了100M,所以只能上903或者固态U盘了。2242本身质量过硬, ...

SM3267+JCNE1单贴,写125读150,,,SM3260+JCNE1双贴估计也不会错,可惜板子不多了

网友:
3350+ufs的行不行?写200+读400+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佳翼的盒子还可以。type-c的盒子可以连接手机传文件,内藏2242 SATA SSD和硬盘盒主控板。

佳翼的东西确实不错,就是价格贵,但是总比那些奥睿科强,既贵也不好。
不过论坛现在也就那样了,只提要求不提价格的~~~~~~~~!!!!

网友:
最好的办法找论坛大神定做,提出你的需求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公认最可靠最成熟的就是3267,但是3267死都上不了100M,所以只能上903或者固态U盘了。2242本身质量过硬, ...

3267配特定的颗粒上100写还是不难的,小容量的6H2H、JCND1、HCND1,大容量的9DFL、15139,坛里还有人达成了3267AE读250写150的成绩

网友:
引用 网友D:
SM3267+JCNE1单贴,写125读150,,,SM3260+JCNE1双贴估计也不会错,可惜板子不多了 ...

JCNE1不清楚,反正3260双贴HCND1相比sk6221或者902速度并不算快,也就堪堪和is917单帖hcnd1打个平手,而且3260远不如3267耐艹

网友:
怎么会有那么高的写入

网友:
这么说吧, 传递u盘 正常不会因为供电掉盘 兼容性也很少,除非你用的是非INTEL 芯片组的usb
而移动ssd盘。 供电不足掉电,轻了就是重插就好了,重了就是分区表损坏。
当然ssd移动盘 由于桥接芯片和主控 和非ITNEL 芯片的usb 产生兼容性是最多的
如amd的x570 usb 接各种非存储类的功能设备掉电。

楼主:
感谢各位老师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