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标致408更换左后轮ABS速度传感器线

楼主(2021-12-06):
14年5月的车,8月份时刚刚换了右后轮的ab速度传感器线,当时是汽修店搞的,大陆的,花了160,看着很简单,就是要把车举起来,后来才知道拆了轮胎就可以。前几天又报abs/esp故障,用diagbox却死活检测不出来,一度就想去汽修店了,后来在论坛里泡了很久,看了很多帖子才知道,一定要车子发动之后,报了故障码之后才能检测出来。检测出来是左后轮故障,淘宝买了副厂件换上试试能用多久,反正更换很简单。

松螺丝,千斤顶顶起,拆下轮胎,红框处用内六角扳手就可以拆下线束的螺丝了,原厂的螺丝太紧了,我是用活动扳手加力才拆下来的

4个卡很好拆,线束接头那个地方不太好拆

发动车子,D档前进一下,不报故障了。

工具很简单,万用表可以不用了,测了下拆下的线束的阻值是200欧,买的新线阻值是4兆欧。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比较强,

网友:
好帖,动手能力棒。

网友A:
才7年3W公里就坏了两个么?大陆这质量不敢恭维啊。

网友:
这里程真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才7年3W公里就坏了两个么?大陆这质量不敢恭维啊。

据说寿命只有6,7年,所以我换了副厂的试试

楼主:
之前一直骑行了

网友:
7年这公里数,卖车的话人家都以为你调表了

网友B:
同为408,18年5月上牌,目前62500公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为408,18年5月上牌,目前62500公里了。

你是14款,我是13款的

网友C:
6年的车,7万多公里,上个月刚换的右后abs传感器35一个,三水家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6年的车,7万多公里,上个月刚换的右后abs传感器35一个,三水家买的

也是408?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才7年3W公里就坏了两个么?大陆这质量不敢恭维啊。

这东西暴露在外,如果被石头子碰到就坏了,看运气,有同事速腾也是3万公里 坏的ABS传感器。

网友D:
楼主什么排量的,烧不烧机油?

网友:
我的16w公里了 正常保养 ,换过刹车片2次  轮胎两套,正时三件套一次,防冻液一次,离合器三件套一次。它无。。。。。。

网友:
我的4万公里的样子坏的,先坏一边,一周以后坏了另一边。也是自己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什么排量的,烧不烧机油?

2.0 自吸的,不烧机油

网友:
308,308   408abs线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2.0 自吸的,不烧机油

以前我老板有一辆1.6的408,应该是2012年前的版本。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什么排量的,烧不烧机油?

其他排量不清楚,EC51.6自吸这款发动机是有设计缺陷,没有油气分离器,导致部分机油进入进气歧管燃烧了,某鱼有我自己做的改造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