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机电池容量越用越大

楼主(2021-12-06):
拆机笔记本电池LGABB41865,标称容量2600MAH,拆机第一次充电电压3.59V充到4.21V容量显示2607MAH,放电到3.55V时第二次充电到4.21V,显示容量3001MAH,且第二天测量电池电压只有4.07V了,这个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容量应该测放电容量吧

网友:
内阻越高充电消耗越大,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内阻高的关系吧,你要测放电电流,测充电电流不准的,会掉电压说明这电池已经不行了

网友:
应该测量的是放电容量

网友:
充电效率低。

网友:
你可笑死我了!充电还能显示容量,还越来来越大!那他能不大吗?

不过,我们都是测放电容量!越来越小!

楼主:
谢谢大家,意思是充电容量大是没有意义,但我的充电器不能放电测试。不过有几个LGABB41865电池从3.5几V充到4.21V只能充到1000多mah,不知道这些电池那个算好一点,(在单独使用的情况下,不做并串)

网友:
内阻大的电池充电时会发热,消耗很多的电量,用内阻仪测试下,估计已经内阻上200了

网友:
测充入的容量?内阻大了都变成热量损耗了,满电第二天能掉到4.07已经没有使用价值了,丢弃吧

网友:
18650充满自动掉电的基本就是废物,可以扔了

网友:
测试放电容量。

你测充电容量,你用5mA充3个月,你会发现这电池容量1万多。

网友:
就是,只有用放电法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意思是充电容量大是没有意义,但我的充电器不能放电测试。不过有几个LGABB41865电池从3.5几V充到 ...

淘宝有放电测试仪,30块钱,支持18650和接线柱,手里电池多的话可以考虑入手一个。

网友:
我也遇上了类似问题   18650使用放电到3.4  电池就废了  充不满   很奇怪很懵逼

网友:
这样测量大概也是准确的,不过前提是电池要不发热。

网友:
电池不行了,充电过程中也存在自放电现象所以充入容量就比较大,性能好的电池充满基本就不会以很小的电流充进电了,取下电池静置后基本在4.18Ⅴ以上

楼主:
发现是充电器问题,充电器是带液晶显示的,能显示实时电压、充电时间、充电容量、设定充电电流(1000mA),因不会显示实时电流,不知道进入恒压充电时实时电流是多少(4.1V进入恒流)。
今天用博客电筒的充电器补充(充电器上标注300mA充电电流),从4.0几V到充电截止拿下来有4.218V,电池不发热,静止3小时测量还有4.206V,后面等容量测试板买了再测一下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