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帮我看看这盒子还有用没得

楼主(2021-12-06):
家门口捡一盒子拿回家接电源还能通电,这玩意有没有好的固件玩玩?这玩意现在接电视高清口视频老是闪烁,感觉是不是要刷机,里面全是马家的app,太多了,看着就烦

网友:
天敏的记得固件挺多的,网上搜一下吧

网友:
非常不错啊!很好,可以研究一下。

网友:
好东西    不拆机  总是觉得缺点什么

网友A:
十个月亮还活着?我还以为挂了呢,想当年这牌子的模拟电视盒挺火的,还有佳的美,03年左右有同学在用

楼主:
就看这玩意还有AV接口,还带光纤接口,最关键我这手机能遥控它,所以我才来问问,就是接上电视视频老是断开,应该不是高清接口接触不良问题,反正是一播放视频就会出现这个问题,要是打开设计界面没有这个现象出现,我估摸着要刷一下机看看能不能解决

楼主:
这玩意还有个问题,为啥遥控关了机不能遥控开机啊,必须按键开,这个是否正常,感觉不会这样设计吧

网友:
接口挺全啊,估计有得玩。

网友:
我还有个机顶盒,是能直接接电脑的,也能直接 接显示器的,号称双模的

楼主:
感觉没有折腾的意义了,七八年前的机器

网友:
有一个一样的,机子太老了,卡的一批,升级刷固件也不行,淘汰了

网友B:
同楼上,早几年家里那款“忆典”同配置的就不好用了刷机后也没能多用几天。

网友:
看到主芯片就是知道了

网友:
这个刚买来的时候4兆小水管看直播电视换台可以媲美有线电视,自从广电插手后百兆光纤都要加载好久

网友:
太老了,全志的机芯,看个视频都会音画不同步

网友:
次级需求还是可以满足的。
比方说 楼主家有几套房子,其中一个不长住的,可以放一个这个玩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十个月亮还活着?我还以为挂了呢,想当年这牌子的模拟电视盒挺火的,还有佳的美,03年左右有同学在用 ...

我花800多买过一个模拟盒子,接显示器看电视用,质量挺好的,后来接液晶显示器用不了了

网友:
这配置,装少点软件,看个电视什么的还是够的,感觉值得折腾一下,起码是个4核的

网友:
刷成游戏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楼上,早几年家里那款“忆典”同配置的就不好用了刷机后也没能多用几天。 ...

确实,后面我刷机成archlinux  还是什么,后来就丢咸鱼卖掉了
主要是nandflash坏块,刷机没多久又挂掉,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