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请教一下 松下EY7410电池接口问题,为什么有两个正极

楼主(2021-12-06):
电池s1  s2 为热敏电阻的接口 但是正极为什么有2个啊 一个大+ 一个小+

网友A:
这样设计为了兼容性吧,电池可以用于其他机型。

网友B:
万用表量一下两个接口是否连通,如果连通,说明是设备兼容性设计,如果连不通,等用坏了再拆开研究一下。

网友C:
是不是两个电池的中间接线,看两个正极符号也是一大一小的,小的就是中间电位点吧

网友D:
很简单,大+为充电正极,小+为输出正极,内部是串联的,保护板上有防反灌保护,也可防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两个电池的中间接线,看两个正极符号也是一大一小的,小的就是中间电位点吧 ...

3.6V,应该就一节电芯吧
松下的12V镍铬电池是放电正极直通,充电正极经过一个温度保险,这个就不清楚了,拆开看看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万用表量一下两个接口是否连通,如果连通,说明是设备兼容性设计,如果连不通,等用坏了再拆开研究一下。 ...

多谢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设计为了兼容性吧,电池可以用于其他机型。

多谢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简单,大+为充电正极,小+为输出正极,内部是串联的,保护板上有防反灌保护,也可防短路。 ...

串联的话 充电可以随便接吗

网友:
松下EY7410是个什么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