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分享我自己画的3S锂电池主动均衡板电路测试结果

楼主(2021-12-06):
预告帖见: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page=1#pid11323149

图纸和PCB开源见:https://oshwhub.com/wangx/san-chuan-zhu-dong-jun-hengmini-ban-ben
麻烦点赞收藏呗。

图中飞线部分图纸已经修正。
实测中C45678电容使用的时47uf X5R 6.3V 0805封装。

测试原理:
通过在均衡版的2S电池位置并联可调电阻,模拟电池均衡充电。测量各S点对地电压,进行计算。
测量仪器:
使用DH1766A数控电源,限流保护,测试低压保护阈值,并模拟电池电压满电亏电下的工作状态。
使用VC980D测量电流,使用86E测量各端点电压。

测量结果整理如下图:

结论:
电池组电压下降低于8.6v时板子停止工作,待机电流36ua。电池电压上升高于9.2v板子开始恢复工作。
在各个电池均衡的情况下,均衡误差为0~2mv。
在电池压差10mv的情况下,均衡电流大约有10ma。
高频的板子在电池压差140mv下,均衡电流大约有100ma。
低频的板子在电池压差240mv下,均衡电流大约有100ma。
高频的板子在电池压差530mv下,均衡电流大约有300ma。
低频的板子在电池压差800mv下,均衡电流大约有300ma。

均衡好的电池组可以进一步降低工作频率来进一步降低功耗。
需要大电流的可以多并联电容。

ps:这个原理n个电池组需要2n个mos管和n-1个电容,以及n个和电池并联的电容减小冲击(小电流下貌似可以去掉)。
均衡电流看mos管电流+电容大小+切换频率。

本电路优点是不管法拉电容,3.2V/3.65V/3.7V/4.2V锂电池,磷酸铁锂,钛酸锂电池电都能均衡。而且均衡精度极高。
缺点就是低成本,傻,均衡了还不停的切换并联。没均衡后停止的电路实现。
还有个缺点就是趋向均衡的时候电流就减小了,这是原理上的限制解决不了。

PPS:这个是逐个均衡的,头尾两个电池偏高偏低的时候需要从中间的电池走一遍。有高贵的版本每个电池需要4n个mos管,n+1个电容。实现是n个电容先和电池并联,然后所有的电容自己并联均衡。循环下去,所有的电池是同时均衡的。

网友A:
我记得你这种的要电容耐压要X2倍耐压来的,MOS管就少用一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你这种的要电容耐压要X2倍耐压来的,MOS管就少用一半

实际上是这么一个并联切换的关系。切换中CF电容组上边的管子先关掉。然后CF电容组的下端关闭,切换到电池组的下端。然后才闭合电容组上端到电池组的新的连接点。整个过程中电容上的电压不会超过电池的电压的。

不像你哪个帖子里面别人给的知乎的链接,把飞电容的公共端接最低端,还要区分极性。

网友B:
还不错,利用半桥驱动自激振荡省了一颗555,逐个搬运式均衡均衡效率比较低~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还不错,利用半桥驱动自激振荡省了一颗555,逐个搬运式均衡均衡效率比较低~ ...

好歹说个优点,比如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好歹说个优点,比如

优点,体积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优点,体积小了

效率低下势必发热,体积小也只是暂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歹说个优点,比如

我的回复里既说了优点也提了缺点,另外均衡效率低和你理解的效率低就发热也不是一回事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不错,利用半桥驱动自激振荡省了一颗555,逐个搬运式均衡均衡效率比较低~ ...

三串四串问题还不大。六七串以上的,就很感人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三串四串问题还不大。六七串以上的,就很感人了。

确实多串了就效率慢多了,毕竟不是整板同步均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实多串了就效率慢多了,毕竟不是整板同步均衡

但是要是一开始就有均衡板,那电压就不会差很大呢。。。有均衡板压差还大的电池组还是趁早丢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要是一开始就有均衡板,那电压就不会差很大呢。。。有均衡板压差还大的电池组还是趁早丢了吧 ...

是这个道理,均衡板一直在工作电压基本都是平均的。如果均衡板工作几天都不能把电池均衡了,那只能说电池内阻太烂了。

网友A(2022-01-19):
4S的效率太感人了,普通手电钻电池组容量在1600MA左右,均衡了2天还有一节压差在0.04V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4S的效率太感人了,普通手电钻电池组容量在1600MA左右,均衡了2天还有一节压差在0.04V左右 ...

用你的电路均衡的么?拆下来的话放两天这个不均衡的电压会不会扩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你的电路均衡的么?拆下来的话放两天这个不均衡的电压会不会扩大?

用你的电路

楼主:
飞电容加大一倍?

楼主:
最上面一节还是最下面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上面一节还是最下面的啊?

最后一节,电容用100uf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