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其实很多时候,我都是不植球的。

楼主(2021-12-06):
我这人比较懒,通常情况下是能凑合就凑合。一般来说,颗粒的拆装我都是不植球的。

也没太多说法,锡球完全融化,镊子稳一点就这种效果。

网友A:
凑合能用
就是效率太低,而且焊接不太可靠

网友B:
不植锡,会有某个焊点虚接的可能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凑合能用
就是效率太低,而且焊接不太可靠

可你别忘了,颗粒上也有均匀的锡球哦,效率那是杠杠滴。。。
就这种八颗的,拆装还是很快的~~~

网友:
十年前,我们装二手显存的时候,就开始不植球了。
pcb保留焊锡,芯片上也保存一定量焊锡,就基本够用了。只是焊接完锡球还是小,明显比原装的芯片低。

网友C:
有没有人像我一样,牙签配助焊膏粘锡珠一颗一颗地摆,然后小风吹融化就算好了的?

网友:
二十几年前,在服务器厂的时候,所有的北桥、南桥和显卡芯片都需要植球后用BGA机器焊接,如果不植球的话无法保证焊接点的质量,如果只有一半的锡量的话,工作时间久了很容易出现热胀冷缩的裂缝,导致故障,这个时间可能只需要半年就能出现。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人像我一样,牙签配助焊膏粘锡珠一颗一颗地摆,然后小风吹融化就算好了的? ...

我以前在钢网里摆锡球的时候是把钢网和芯片固定后,放在一个盒子里,然后直接把锡球倒在上面,匀开后,再把多余的锡球收集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人像我一样,牙签配助焊膏粘锡珠一颗一颗地摆,然后小风吹融化就算好了的? ...

有钢网不香吗,抹几下就行。

网友D:
拆得如此完美其实不难,焊油放多点就行了,我唯一炸了几次颗粒就是因为拆下的颗粒带有完美的原厂高温锡球,然后直接开焊,然后半天不化,然后颗粒薄的一比,然后啪……现在还是老实植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拆得如此完美其实不难,焊油放多点就行了,我唯一炸了几次颗粒就是因为拆下的颗粒带有完美的原厂高温锡球, ...

炸颗粒那是因为颗粒摆放时间太长了,含水分。操作之前放烤箱里烤一下会好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人像我一样,牙签配助焊膏粘锡珠一颗一颗地摆,然后小风吹融化就算好了的? ...

十年前干过,ATI的显卡没钢网,生生锡球一颗颗吹上去,那酸爽~~~~

网友:
颗粒我也不植锡,但是我会在两边的焊盘上都用63焊锡拖2-3遍,洗掉高温锡,也使得各个小山包大小基本一致,毕竟你用镊子拿起颗粒的时候不会那么稳当。但是缓存,你不植锡你试试,我刚入坑那会儿吃够了这个苦头,搞废了好几张缓存,后来才知道缓存和颗粒不一样,它TM的中间有条横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植锡,会有某个焊点虚接的可能性

不会哦,一样融化了推推,99%以上保稳,你甚至可以用镊子摁摁,没事儿,焊锡量少,保准接触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