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沐晨餐桌电磁炉 无反映修好后却显示“E0”

楼主(2021-12-06):
去年新买的沐晨餐桌,桌面下的电磁炉总共没用到两三小时吧。上周来客人用一下反复播放几次“欢迎使用本公司电磁炉”后彻底没反映了。
后来取下并打开电源线是好的,保险丝与IGBT等是好的。电源IC没印字,电路也和一般的电磁炉相差较大。找苏宁的卖家要厂商的联络维修,答复电子产品超过一处不保修只能整体换电磁炉(收费)--------介绍是保三年没说电子只保一年呀!!!没法沟通。
上网找很久也没找到相同的电路和厂商信息。测量发现78L05只输出0.6V,没相同的管子只好找个78M05代替。之后装机通电显示“E0”,只有开关键有反映“欢迎使用本公司电磁炉”。
刚换的78M05电压只有4.94V。后来发现触摸板上的声音IC电源内阻约60欧,拆下它后78M05电压升4.99V了。依旧是"E0"
反复量测板上零件基本上都正常。线盘中间的热敏电阻约150K,IGBT下面的热敏电阻约120K。也不知对不对。
本想买套通用主板代替。却觉得数码管与按键的位置与餐桌不好对应,想想还是尽量再修修吧。望师傅们能指导一下,非常感激!

网友A:
这块表历尽沧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块表历尽沧桑

那表是厂里的~
我的表是6块8买的,只能量个大概。至少五年了!
我是电子爱好者,不专业。
有些拿不准的电阻电容还是拆下来用厂里的LCR测量的,晶体管与IGBT也是拆下来用二极管档测的。
还在想要不要全买新的晶体管与IGBT上机呢。
300V和18V是对的,5V现在也正常了。期待大帅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块表历尽沧桑

那表是厂里的~
我的表是6块8买的,只能测个大概。至少已有五年了。
因为我只是个爱好者,并不专业。有些拿不准的电阻电容还是拆下来用厂里的LCR测的,晶体管和IGBT也是拆下来用二极管档位测量的。没发现异常。还在想要不要把晶体管和IGBT全买新的来换。
300V和18V开始就是对的,现在5V也正常了。期待大帅指点!

网友:
空载报警:换IGBT

网友B:
是不是没放放锅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没放放锅啊

有放锅也是E0
在厂里修的时候直接把线盘绑在铁柱子上
300V、18V、5V都是对的

楼主:
有放锅也是E0
在厂里修时直接把线盘绑在铁柱子上
5V、18V、300V都正常。

楼主:
那表是厂里的~
我的表是6块8买的,只能测个大概。至少已有五年了。
因为我只是个爱好者,并不专业。有些拿不准的电阻电容还是拆下来用厂里的LCR测的,晶体管和IGBT也是拆下来用二极管档位测量的。没发现异常。还在想要不要把晶体管和IGBT全买新的来换。
300V和18V开始就是对的,现在5V也正常了。期待大帅指点!

楼主:
不好意思,审核没过重复发表了。

网友:
菜鸟路过,换我的话直接某宝买通用版换掉算了,看了下不到30大洋包邮

网友:
查ZD2,R44,R45。

网友:
用排除法,先外接5V电源,测试单片机和面板是否工作正常

网友:
E0 ,可能是不检锅吧,查检锅电路。

网友:
望闻问切实在不适合修理电器,还是要实际操作。看了下网上的说法,给你参考吧:三、造成电磁炉出现E0的原因

  1、线盘锅底检测 电阻 和IGBT温度检测电阻损坏
  2、主板底部某焊点虚焊
  3、300V滤波 电容 不良造成主电压过低而使同步电路检测到的电压不正常
  4、同步电路的大功率电阻损坏或变质(330K、470K或820K电阻)导致检测电路不正常
  5、PWM脉冲信号失常而不检锅。重点检查同步电路(LM339的⑥⑦脚外围元件,如:绦纶电容(2A222J))、PWM驱动脉冲回路(R12至IGBT控制极之间,特别注意C9、C10)
  6、长排线发霉锈,都会引起接触不好,也都会引起不检锅
  7、微处理器MCU损坏

网友:
自己修不了的话,买个新电磁炉,把电路板移植到原桌子的面板下,接一下控制按键线就好

网友:
对不检锅的电磁炉,常见的故障归为以下三类:仅供参考:
1、300V 滤波电容不良造成主电压过低而使同步电路检测到的电压不正常。
2、同步电路的大功率电阻变质或开路导致检测电路不正常。
3、PWM 脉冲信号失常而不检锅。(检查PWM脉冲的方法简单,就是找一小型的变压器,在初级上接一只发光二极管,

放在电磁炉的发热盘上后开机,发光二极管有闪光说明PWM脉冲正常,无反应则不正常)
解决方法:
1、先找到两驱动管的基极(图中的A点),再看其与LM339的哪个脚相连。
2、根据LM339的内部框图可以看到与其相关的另外两个脚,这两个脚必定有一个是通往MCU的,通往MCU的这一脚就是

PWM 脉冲信号的输入脚(图中的5脚)。
3、找出该脚后问题就简单了,下一步可先断开图二中的 D20 后测量MCU输出的PWM脉冲信号是否来判定故障位置。
4、从图中可看出还有一个关键点,就是B点与D点是相连的(1与5脚),1脚与6、7脚相关,如6、7脚的电压产生变化

,那么1脚的电压也会随之变化,PWM 脉冲信号必然会受到影响。最常见的也就是这个问题,就是6、7脚之间的绦纶电

容(2A222J)不良造成不检锅。

楼主:
感谢!
R44/45之前有拆下一脚测量过都是好的,标示820K实测817K。
ZD2用20V直流电串5K电阻测电压15.7V(标示16V)

楼主:
刚才再次拆下IGBT测量好象又坏了,不知是不是后来弄坏的(以前测量没这样过,保险丝等零件也没坏)-----第二三脚用表笔夹紧测偶尔会短路,有时又不会。其它脚位间还是无穷大
刚在网上买了FGA25N120来代替BT15T120(原装的),收到后再来报告。

网友:
苏宁的售后是真的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