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OWON利利普HDS242万用表示波器试用测评

楼主(2021-12-06):
利利普HDS242,242S,272,272S 上市很久了!很多人也比较熟悉。很多人也测评过!
由于只是为了体验功能,于是入了一个低端型号体验一下。总体体验效果一般!
1.外观设计我挺喜欢,四方四正,前面,背面两侧都很平整。个头跟福禄克187差不多。
2.官方介绍是TFT真彩屏,320*240,65536色。显示效果不错,看着比断码屏和点阵屏舒服。可视角度不错。
3.侧面接口的橡胶盖,指甲短的人,不容易打开。
4.性能方面,跟我预想的一样,样样通样样松。
5.严格来说这产品定义为示波器,万用表功能是送的!
先说示波器,40/70M带宽,没啥可纠结的,一般都够用。采样率勉强,双通道125,导通道250。垂直灵敏度10mV,水平时基5ns,步进方式1-2-5。这些参数作为这样级别的示波器,也是正常的,基本够用。其它参数我也看不懂!
示波器的测量功能有点单一:周期,频率,幅度,峰峰值,最大值,最小值,平均值!就这几个测量功能!连个有效值都没有。
触发方式,只有边缘触发!
再说一下万用表功能,万用表只有最基本的功能,交直流电压电流,电阻电容,二极管,通断!交流频响1K,也没有频率测量功能。
万用表速度奇慢无比,连电压档都慢吞吞!
电阻档还有点小bug,测量1欧姆电阻,前十秒钟内读取是乱跳的,量程也在自动和手动之间来回乱跳!10秒钟后才基本稳定。万用表电压电流精度不错,电阻,我的1K以下精度不错,1K以上,精度一般般。当然这个可能是个例!
6.内部用料还可以,由于是示波器加万用表功能,内部做的还挺复杂。但是细节上,做工比较拉胯!
还有个不太好的地方就是电池没有防反接保护!由于18650电池,尤其是平头的,正负极不太显眼,很容易装反了,我拆机后重新装机的时候,还特意仔细看了正负极结果还是一不小心装反了,直接冒烟了!貌似一个3130二合一的锂电保护芯片烧鼓包了!其它地方有没有问题还不清楚。现在只能插USB外接电源使用了。

总结一下,这类表就是特定人群才有意义!你无论是对示波器有要求,还是对万用表有要求,这表都无法达到你的要求!唯一的优势就是便携!除此之外,我想不出任何买的理由!

楼主:
电阻档,电容档速度很慢很慢!电阻档精度也是马马虎虎!
电阻档测量1欧姆还有点小问题,乱跳!

楼主:
示波器功能,简单看个波形还不错!仅此而已!

楼主:
用料挺足,做工一般般。

网友A:
表不错啊,转战示波表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表不错啊,转战示波表了啊

也不算转战,以前不玩主要是觉得这种表都很鸡肋!现在是找不出可玩的表了,入个玩玩。

网友: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mp;highlight=HDS272

你两串台了

网友:
电池那个问题,可以联系一下厂家售后 0596-2130430转814.那边可以解决。顺便电阻也看一下

网友:
感谢楼主帮忙踩坑

网友:
同我的一样,小电阻超差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也不算转战,以前不玩主要是觉得这种表都很鸡肋!现在是找不出可玩的表了,入个玩玩。 ...

OWON利利普HDS242万用表示波器这个玩具多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OWON利利普HDS242万用表示波器这个玩具多钱?

某鱼买的,厂家发货,花了588

网友:
看惯了方方正正的数码字,点阵屏的字看着好看。

网友(2022-12-14):
买了个更便宜的,

网友(2023-04-05):
哪个更便宜?

网友:
其实这款挺不错了,特别是对比价格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