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如果我说我的电脑硬盘鼠标的声音都会从喇叭里放出来有人信吗?

楼主(2021-12-06):
忽然有一次,环境非常安静.......
台式机工作中,
音箱中时不时有轻微的轰轰声,
研究一下,结论是:只要鼠标移动,声音同步出现。
......再一次,环境非常安静......
台式机启动过程中,音箱中伴有轻微的轰轰声,
一听就明白,硬盘的声音放大版。。。。。
........
.......
重复试验,电脑正常使用时,移动鼠标和读写硬盘时,
声音都在,从音箱里发出来的哦

网友:
台式机吧,我20年前第1次自己组装的,就发现了,不稀奇。

网友:
早期的电脑确实有这个,现在也有,应该不多了吧,不说这个CPU执行程序都有电噪音

网友:
把前置的线都拔掉试试,声音那一组。

网友:
我也有,移动鼠标过程中,音箱就会滴滴滴断断续续的响,不知道是不是电脑比较老,反正我每次开机的时候电脑音箱就会啪的响一下…试过USB有线和无线的都是这情况。

网友:
你需要换个好点的音箱

网友:
我的内置声卡也有这毛病,受不了换外置声卡就解决了

网友:
很多年前也碰到过,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我的电脑还能听到U盘读取的声音。

网友:
恭喜,你中了大奖啊,获得了可以听到电脑运行声音的电脑一台

网友:
应该是音箱使用工频变压器做电源的缘故,可以试下改造音箱供电部分

网友:
正常,干扰呗

网友:
把音响砸了就好了

网友A:
主板、电源垃圾就会有这种现象,无解,换外置USB声卡可以解决,用蓝牙音箱应该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板、电源垃圾就会有这种现象,无解,换外置USB声卡可以解决,用蓝牙音箱应该也可以 ...

如果用蓝牙音箱,
电脑端发送怎么解决?

网友:
电源共用或共地都会出现干扰噪声,解决方法是隔离,用汽车上的音频隔离器或用蓝牙连接

网友:
音响功放电路和电脑共地干扰,改功放电源,或者每个声道接音频变压器解决

网友:
很正常,EMI不佳而已,懂得可以自行改造加强滤波和屏蔽。

网友:
主板上的AC97声卡布局设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用蓝牙音箱,
电脑端发送怎么解决?

要么得主板带蓝牙,要么买个蓝牙适配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