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岚宝德源甲醛测试仪

楼主(2021-12-06):
不知道有没有人拆过,之前搞活动买的,一直没用,最近翻出来,电池不行了,想改个电池,大家看看,这玩意是智商监测器么,要是的,就不改了

拆开了才想起来发照片,面板翘的过程中裂了

显示组成部分

主板背面

这是处理器吧,能做单片机吗

探头

连着风扇

探头正面被一个铁盖盖住

打开铁盖

好像是两个光谱分析镜片?

探头仓
-----------------------------------------------------------------------------
大家看看吧,就这么多了

这是自带的铁壳电池

1100毫安,充电后只能坚持不多久了

想用这两节电池改供电,但是没有保护板,能用铁壳电池的保护板么?

网友A:
还是有些用的,但甲醛的味道其实很明显,pm2.5看天气预报不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有些用的,但甲醛的味道其实很明显,pm2.5看天气预报不就好了,

装修的新房子倒是蛮有用,挂在咸鱼上可能也值个大几十

网友:
没有什么用,心里安慰而已,又不准。

真的要测需要查相关标准规范(比如测量采样点,修正值,离墙距离,放置高度,放置时间,放置高度,是否通风,温度湿度  等等)。
要用专业仪器

网友:
¥一万以下的甲醛测试仪,都是智商税。

网友:
精确度不高,玩玩还可以

网友:
有风扇,值可以参考。
电池保护板用一节18650可以的。2节并联也可以但是长期用有压差也不好。

网友:
照理pm模块和甲醛模块是2个独立的,这个就一个模块,是现在二合一了??的查查模块型号。。。还是说就是个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有些用的,但甲醛的味道其实很明显,pm2.5看天气预报不就好了,

甲醛没味道的,只是说有刺激性,能闻到味道人都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