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机顶盒咋拆? 谢谢大家,开了!

楼主(2021-12-06):
电信机顶盒通电,不亮灯。想拆开看一下,无处下手。脚垫下面磁铁试了试,没反应,应该没螺丝。帮出个主意,打开它。

除了上图标志的两颗螺丝,其余都是卡扣,现在拆开了,谢谢大家!

网友:
如果你关注了B站UP硬核拆解的话,就没这问题了,万能的小绿毛巾。

网友A:
除了脚垫就是贴纸下面,摸一摸贴纸有没有凹陷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了脚垫就是贴纸下面,摸一摸贴纸有没有凹陷的地方

单侧找到两颗螺丝,拆了,还是没打开。贴纸中间有一个凹陷,撬开来看,却不是螺丝。

网友B:
不是螺丝就是卡扣,从接口多 薄弱的这一面下手,  慢慢试总有拆开的方法。

万一用的是超声波或胶水,只能上大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螺丝就是卡扣,从接口多 薄弱的这一面下手,  慢慢试总有拆开的方法。

万一用的是超声波或胶水,只能 ...

如果砸开了砸碎了,拿去营业厅调换时该怎么说?拆迁时挖掘机压坏的?

网友C:
先看一下电源是不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看一下电源是不是好的

有多个12伏电源,插上去都没反应。绿灯都不亮。我

网友:
从后部结合部撬开即可。

网友:
用螺丝刀从脚垫中间扎下去确认一下有没有螺丝,没有就是卡扣的拿撬棒从四周边上撬

网友:
脚垫下面磁铁试了试。。。

网友D:
这两个挖开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两个挖开看看

挖开了,螺丝X2,但是,还是没打开,边缘都撬毛了。方式不对?

网友E:
楼主在这个论坛呆这么久了,连个机顶盒都拆不开?  连电没反应,你确定不是电源坏了吗?

网友:
这个机顶盒拆过好多了,就是这几个螺丝而已,只不过华为的模具做得好,卡扣扣得紧,要用巧劲的,翘开一个以后,其它就好拆了。

网友:
楼主是在水帖赚M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在这个论坛呆这么久了,连个机顶盒都拆不开?  连电没反应,你确定不是电源坏了吗? ...

我有几个电源,挨个试一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