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模] 拆2个航模平衡充电器比较一下,una6和bc168都是6s的内部也差不多

楼主(2021-12-06):
una6和bc168都是6s的内部也差不多

手机发帖不好排版了,这2个充电器做工看起来差不多,也不是完全一样应该不是抄袭的吧

楼主:
准备留一个,哪个比较好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准备留一个,哪个比较好啊

不留的,求包孕赠送

网友:
a6 相对比较好一点儿
但是都不更新了

网友:
想要168 卖不

网友A:
我用的A6,速度比较快,平衡的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A6,速度比较快,平衡的也不错

刚好把a6卖了,毕竟我还有个a9

网友(2022-12-01):
在此跟贴问一下大神们,我的BC168后两组显示电压低,是什么原因?把充满为4.2V的电池插到后两组只显示3.8V。但还能充电,一充就过充了。谢谢

网友:
从图片看好象是被动均衡,发热量高呀,两个散热风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