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X折腾』大妈的电动车充电器修复~~

楼主(2021-12-06):
『X折腾』大妈的电动车充电器修复~~
大妈某天拎了一个玩意过来。。顺便来的,还有一个立式风扇,看来又想让我有偿修了。。

有个黑乎乎的东西。。挂在电源线上,有心了。。自己没烙铁。。

拆开一看,原来是电容掉了。

在看电容脚,

测量电容是好的,抹点哥俩好

测试正常不打嗝了。

然后赶紧通知大妈过来拿,吃饭的工具诶。

网友:
如果哥俩好粘的不结实,还可以打一圈热熔胶

网友A:
电容怎么掉的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容怎么掉的呢

先抖松-后打火-再烧蚀-最后脱落-现在换上→_→你丫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抖松-后打火-再烧蚀-最后脱落-现在换上→_→你丫明白

你丫很懂

网友:
家门口捡了一个 48V的      也是电容掉了

网友C:
没有大妈照,差评!

网友:
一般这种大电容掉落的,都是放车上随车走的,特别是放在尾箱里的。随着车子行走的震动,震来震去就震脱掉落了。

网友:
电容不会是烧了吧,旧的换上还能用吗?

网友:
电动车经常颠簸,里面的元件确实很容易掉长时间的,还有别的脱焊的

网友D:
这种事做多了,大妈会考虑把闺女介绍给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事做多了,大妈会考虑把闺女介绍给你的

大妈的孩子都结婚了~》。

网友:
这大妈够细心的,红绳绑个电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大妈照,差评!

这。。。。。

网友:
秒杀加捡漏,属于这是了

网友:
没看到电风扇,差评

网友:
长期打火的电容,最好换掉,性能大不如前了。

网友:
还有60V20A的充电器闲置的要出吗?

网友:
电容烧的挺厉害啊。

网友:
觉得打704比较好,柔软有弹性不会掉